移动的光猫呀GM220-S 路由拨号的问题

楼主(2019-10-18):
移动的光猫呀GM220-S 设置拨号的界面没有桥类型的选项框,vlan id 都填完后 删除原拨号设置 重启光猫后不能上网,路由器拨号肯定是设置完的!高手们给支个招~!!!!!

网友:
楼主那个地方的啊  有没有超级密码啊 我家也是这个光猫  没有超级密码 一直没看破解 我也想路由器拨号的

网友:
1.dhcp需要取消.
2.端口绑定请选择(连接到路由器wan口的)对应光猫的LAN口.

网友:
打10086专业人士来处理

网友A:
端口都不绑能上才怪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端口都不绑能上才怪

端口才不是必须绑定!!!

网友:
看一下状态,
搞清楚你究竟有几个连接?
还有是什么路由,
网段设置上有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拨号会不会绑定MAC,我家也是移动的,光猫和你们不一样,我拿到超密了,我也想改路由拨号。

网友C:
连接名称那里选择啊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端口才不是必须绑定!!!

我只能说我见到的都是要绑端口的

网友:
端口绑定要选上,至少我的移动光猫改桥接时,是这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只能说我见到的都是要绑端口的

各地不一样,我见过有的要绑定有的不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连接名称那里选择啊。

留着那俩没用的干啥,
删掉得了

楼主:
哈哈 绑定也不行 无解了!

网友:
电源口附近应该有按键,按了就会关闭wifi,不用在系统设置,我的是移动gm210

网友:
我家是GM619-H,找了一个帖子按内容改了,在路由器看到可以拨号成功,但就是上不了网。

网友(2019-11-22):
我这边移动桥接只能绑一个口,而且不支持v4和v6共存,新建连接的时候必须选择IPv4

网友:
看看我的帖子,我已经改好了家里的2台,搜  jdah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