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解DKJ-Y 60分钟带铃机械定时器,全金属齿轮,折腾一下就转起来了

楼主(2019-10-18):
这是那套疑是蒸锅加热器上配的,定时60分钟还带铃
它应该和微波炉、烤箱上的定时器差不多(最大时间不一样)

拧发条,计时器不动作了,拆开修修
侧面,是电触点端子

型号是DKJ-Y (60'),生产商:杭州天马?
触点电流16A

旋钮帽像微波炉

后部带个铃

铃内部还有些击发机构

开拆了
拔下帽

正面应该是安装支架

除了螺丝,支架还有折弯的铁片固定

拆掉

底下还有个隔板

主体上好多油

这里能看到发条

继续拆
分离计时和打铃部分

先看计时器
侧面

背面

对钟表不熟,描述如有错误请指点
游丝和摆轮

擒纵

过轮?

其他减速齿轮

全都是金属的

楼下继续

楼主:
继续看结构
发条

触点和打铃拨动滑片
这张拍糊了,原谅偶

特写一下

再看铃部分

内侧铆接死的

外侧铃也是铆死的
只有不拆了

全家福

现在来看下是什么原因转不起来

摆轮摆几下就不动了

看了下像是擒纵机构这个过轮问题

它转半圈就停下来

停在这个位置

齿轮看起来没变形、也没杂物
估计是轴上油干了

稍微清理一下,就能持续转起来了,运气不错呢

还是用动图展示

擒纵这里看着更舒心

复原,定时时间到铃也能响了
哈哈,运气不错,这样简单就修好,只是不知道用来干嘛

网友A:
定时功能应用领域还是多吧

网友B:
铃声还是蛮清脆的,不通电当个厨房定时器用也不错。

网友C:
好东西,耐高温这种

网友:
质量真不错,现在很少见,虽说不是全部铜齿轮的,清洗上钟表油可以做个定时器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功能应用领域还是多吧

是的,比如定时炸蛋,60分钟也很充裕

网友:
没拆齿轮,差评

网友:
我烤箱也是类似这个几乎一样,也是1年多就不定时停摆,拆开看了也是油脂胶化,这个原装润滑油非常差,高温下很快编程胶状,卡死游丝。

网友:
不错求包邮倒贴200赠送~

网友:
我有一个是 这样的 就是时间刻度是多少?

网友:
全金属齿轮好评,等牙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铃声还是蛮清脆的,不通电当个厨房定时器用也不错。

“叮”的一声确实清脆

网友:
高温油变胶了,最好清洗一下

网友:
GIF动图是自己做的吗?有点费时间哦

网友:
机械定时器,老站的时候拆过一个

网友:
有点像机械手表的结构,也是有一根游丝。配合几百瓦小功率热得快烧水也不错。

网友:
又超出打赏总额了,我也想D个定时器用在厨房给电水壶电汤锅用,搞了两个山寨电风扇的定时器,结果太水了,到了时间不断电,你这个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东西,耐高温这种

估计就是考虑耐温的原因,毕竟这个可能是蒸锅用的

网友:
原来是这么简单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