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这种定时器/倒计时开关 哪位TX有资料?

楼主(2019-10-18):
拆了1个看看  IC打磨过的,看PCB不算复杂

图是借的,外形一样  内部应该差不多
想仿1个

网友A:
单片机的,一般8脚的单片机就可以实现功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的,一般8脚的单片机就可以实现功能了

不象是单片机的

网友:
拆过一个,芯片打磨不彻底的,上面有stc

网友B:
应该就是单片机靠程序干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就是单片机靠程序干活的

网上确实有帖子说拆到过采用单片机的
但这个象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网上确实有帖子说拆到过采用单片机的
但这个象吗

那就不可能是PIC16C505一类的吗,把电路图画出来分析一下引脚规律不就行了

网友:
国产单片机 义隆的多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