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新人求问 SM2258XT 开卡报错 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

楼主(2019-10-18):
垃圾品牌 ssd损坏 昨日论坛知道可以开卡修复
今日修复报错 请大神帮忙指导下

短接后查询芯片

刷机选择

报错提示

换另外的工具

错误提示变了
现在怎么处理呢  求问论坛大神指导! 感谢!

网友:
点设置里的AUTO,识别到的是是哪个颗粒?

楼主:
都是选auto识别的
也改过 flash.set

A17=Micron,384Gbit,MT29F384G08EBCBB(B0KB)(78)(SM2258XT)
Micron,384Gbit,MT29F384G08EBCBB(B0KB)(78)(SM2258XT)=2C,B4,78,32,AA,04,
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吗?

网友(2020-05-06):
3ce的奇葩物

网友:
NW388这个标肯定是假的 以AUTO识别或者ID分布判断为准 你这个错误是颗粒测试不对  还是上一下ID分布图看看是啥颗粒吧 或者换多几个固件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