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一个日式变压器的初级

楼主(2019-10-18):
20年前在日本买了一台SONY收录机,因为是面向日本国内销售的,所以输入电压是100V的,也没有什么电压转换开关之类的。担心家人会误插入220V,所以把变压器换了。

这两天整理东西看到了这个外形工整的变压器,发现初级很有意思,是两个线圈串联的,这有什么意思吗?
日本的小变压器的次级普遍使用双线并绕,整流二极管只用两个,和国内一个线圈接桥堆的做法不同。
但这初级搞两个线圈又是为了什么呢?这个世界上的供电又没有50V的。

网友A:
有些情况不一定是电气需要,而是工艺需要,比如一根线要绕100圈,两根线并绕那只要50圈。省时间

网友:
没50v有220v啊

网友B:
当我说它做工真jb好的时候,不会有人骂我不支持国产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当我说它做工真jb好的时候,不会有人骂我不支持国产吧?

做工确实好啊,那些十几年前的随身听磁带摄像机估计现在国内厂家也做不出来。

网友C:
并绕的,改220v很容易的呀,日系产品很多都是可以切换电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当我说它做工真jb好的时候,不会有人骂我不支持国产吧?

好就是好,要正视差距

网友D:
双线并饶可以节约铜线的哦。同时加工时间也相应缩短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早期的手绕绕线机,增速比较低,两根线绕制初级能提高点生产速度。后来机器绕制线圈一般单股,只是有些电动车高速电机,和服务器风扇,航模无刷定子等,会采用双线到多线绕制,方便嵌线和弯曲,减小集肤效应等。

网友:
采用多股并绕主要是为了解决单股漆包线过粗不易绕制的问题。

网友E:
你确认 初级 是两个线圈,而不是 一个温度保险 一个线圈??
初级 接线柱,被水印和角度问题,pcb上的铜皮看得不是很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确认 初级 是两个线圈,而不是 一个温度保险 一个线圈??
初级 接线柱,被水印和角度问题,pcb上的铜皮 ...

我量了,两个线圈的阻值一样,都是4.9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些情况不一定是电气需要,而是工艺需要,比如一根线要绕100圈,两根线并绕那只要50圈。省时间 ...

茅塞顿开,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并绕的,改220v很容易的呀,日系产品很多都是可以切换电压的

如果两个线圈是并联后用在100V上的话,那改成串联还能用在220V上。
现在已经是串联用在100V上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双线并饶可以节约铜线的哦。同时加工时间也相应缩短了。

能省线吗?

网友:
只是为了适应2种电压而存在的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双线并饶可以节约铜线的哦。同时加工时间也相应缩短了。

双线并绕,在组装的时候,还要找线圈的同名端,这个也要时间,况且那么细的线,去皮的时候还可能弄断漆包线,这个就得不偿失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双线并绕,在组装的时候,还要找线圈的同名端,这个也要时间,况且那么细的线,去皮的时候还可能弄断漆包 ...

双线并绕一般都是两种颜色的线,找同名端轻而易举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双线并绕一般都是两种颜色的线,找同名端轻而易举

楼主的帖子都说了,20年前,那个时候倒是有了染色的漆包线,但是细的漆包线会比粗的漆包线更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