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拆换电瓶车仪表车灯,更新连接

楼主(2019-10-18):
前一段时间搞了个二手电瓶车,车灯老化很严重了,于是决定换一个。

之前对电瓶车接触不多,看了仪表下面的电线有点头疼

这是拆下的旧表

拆开后发现其实电线很清爽只有四条,其余都是借用这里走线去后座的控制器的
从左至右是电源,开关线,喇叭线,灯线

比较奇葩的是喇叭是有驱动的

电路是LM339一块比较器

新灯的电路板依次接上就行了、

这几年还是有进步的,新仪表的电路是LM339S

旧灯是普通的5mm白色发光二极管

新灯已经是5050贴片了,不过亮度增加的不多

因为灯光比较集中,而且孩子书包放在前框里会挡住灯光,决定继续改造。改造过程没啥壳说的,断掉灯线直接将买的泛光灯接在前筐下面

这个灯是泛光照明,不像仪表配的是一个点照明,晚上骑起来要舒服的多,而且9*1W的LED亮度也很不错了
顺路改造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几手的电瓶车电路,结果发现从前面到后面的主线只有两组是真正联通的
分别是开关,转把控速。前面连上的线还有刹车线。三速线根本就没连,难怪我感觉不到换挡的区别

后面控制器上的电线也是乱糟糟一团,查看了一下,真正从前面到后面联通的真的只有两组线而已

找不到控制器的接线图,想把三速线和刹车线连上的想法无法实现了

这个控制器应该也是后换的,都是用绝缘胶带连接,拆开一看因为氧化已经有高温的迹象了,这样下去不行,全部拆开重连上焊锡,包热缩管。这个是电机线

主电源线的连接方式

更换连接方式后应该就可靠了吧。

想要把线拆开重连主要是前几天颠了一下车忽然就歇菜了,只好推着走,又颠了一下忽然又正常了,拆开看,觉得应该是电机线连接出了问题

网友:
谢谢分享,是个大工程哈哈

网友:
这灯还可以吧,雾化更好

网友:
晚上骑还是加装个大点的灯,9块钱左右16w的就很好,自己改了个,看路很方便

网友:
有路灯就无所谓了,再有后面加个尾灯,晚上安全些

网友A:
这灯珠有一瓦吗?我严重怀疑。
看样子不过是2835灯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灯珠有一瓦吗?我严重怀疑。
看样子不过是2835灯芯

灯芯的照片是新仪表上的,已经被我断掉了,换成了单独的灯

网友:
灯罩都成这样了

楼主:
补一张后加装的灯的照片,有透镜,以泛光为主,号称9w,对亮度和照明范围都比较满意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补一张后加装的灯的照片,有透镜,以泛光为主,号称9w,对亮度和照明范围都比较满意 ...

这个关键字能告知一下么?搜不出来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补一张后加装的灯的照片,有透镜,以泛光为主,号称9w,对亮度和照明范围都比较满意 ...

这个灯有5w就不错了,不过比现在淘宝上的太阳能灯动不动就标300w500w,还算良心

网友:
比较详细的介绍,有学习价值。

网友C:
现在开车最怕遇到对面来电动车逆行了,那个小灯比汽车远光还晃眼,一般都会停一下,等他过去才敢前行,特别是下班时小区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关键字能告知一下么?搜不出来……

外置电动车大灯,好多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开车最怕遇到对面来电动车逆行了,那个小灯比汽车远光还晃眼,一般都会停一下,等他过去才敢前行,特别 ...

我的车刚到手的时候那就旧灯就是平射的,地面没有什么光,直接照对面人的眼睛。还是拿胶粘死在车把上的。上个主人表示掉了之后找人粘上的,没觉得哪里不对

网友:
要调好灯光角度,照到行人有安全危险

网友:
那个9W 灯真亮瞎眼,可以和汽车远光等有的比了。

网友:
楼主把控制器的线和接头弄点清楚的图来看看  或许能看出一些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外置电动车大灯,好多种

搜出来的都是外置集成的那种,没看到灯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搜出来的都是外置集成的那种,没看到灯板

我买的也是集成的,灯板是我特地拆出来看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