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一个紫外线牙刷消毒器

楼主(2019-10-18):
    平时我们的牙刷使用环境一般都是在洗手间中,洗手间一般都比较阴暗潮湿,所以时间长刷毛上就比较容易长细菌。买个紫外线牙刷消毒器还是很有必要的。

老规矩还是先上官方的宣传图

楼主:
下面我们开始拆解。

正面有一个盖子及一个显时消毒时间的数码管。

产品背面有一些技术参数

左下面有一个喇叭孔

侧面有音乐按键及消毒按键。

打开盖子就看到一根紫外UV灯管

这是消毒时的效果,一般来说打开盖子是直接强制关机的,但我用螺丝刀骗过了产品。

内置一块锂电池3.7V 1200mA

UV 灯管两头有硅胶套减振。灯后面有反光胶件。

驱动板,带音乐、锂电池充电、计时、驱动紫外灯功能。

楼主:
再来小结一下:

这货做工一般,也不是很差那种,我相信消毒功能肯定是有的。但市场价100多百钱应当还是贵了一些,卖个50块钱还差不多。

网友A:
洁癖,强迫症患者必备

网友B:
谢谢分享,做工还不错,哈哈,我买的是一根紫外灯管加驱动,直接照的,十几块钱

网友:
应该有点用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洁癖,强迫症患者必备

病从口入,牙刷消毒还是很有必要的,不是强迫症,而是一般你从牙刷感染了病你也无法查觉。不用这个紫外UV消毒也可以天天拿到阳台上去晒太阳

网友C:
可以改成EPROM擦除器了
等牙膏ing

网友D:
试试灯管能不能当验钞机,好像LED有过254纳米波段,但到现在没有商品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试试灯管能不能当验钞机,好像LED有过254纳米波段,但到现在没有商品化。

可以,LED目前做不了254纳米的吧!只有265纳米波长的,还死贵一个,一颗LED要十多块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改成EPROM擦除器了
等牙膏ing

可以的,问题是EPROM都绝种了,现在没有人用了。不过听说OTP 也可以擦掉

网友:
我用的飞利浦配套的充电消毒座

网友:
居然还是内置电池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晒晒更健康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这应该是使用之前消毒5分钟吧,要是带臭氧的就好了,用过之后完消毒,臭氧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应该是使用之前消毒5分钟吧,要是带臭氧的就好了,用过之后完消毒,臭氧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。 ...

臭氧对人体有害这种臭氧会外漏的一般不用带臭氧功能的。这么小的空间用紫外线就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分享,做工还不错,哈哈,我买的是一根紫外灯管加驱动,直接照的,十几块钱 ...

您这种方式也挺好,简单粗暴,呵呵。
但是要小心紫外线的泄露。

网友:
没啥卵用的东西,牙刷本来就是易耗品,一个月换一根多大的事情。要消毒,弄点无水酒精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如3个月换把牙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