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喇叭打嗝不开机,拆修一个Windows 10平板

楼主(2019-10-18):
这个杂牌平板是一年多以前买的,英特尔阿童木Z8350的4核CPU,2G内存,10.1寸的IPS电容触摸屏,分辨率1280x800。当时买它是因为看中它是Windows 10操作系统,而且有可拆装的物理键盘和触摸板,能跑一些工作需要的Windows软件,携带轻便又能临时应急当个小笔记本用。

但是买回来以后发现不对了,这货的CPU明明是64位的但是装的却是32位的BIOS和32位的Windows,我经常要用的一个软件却是只有64位的,所以这个平板基本没法用,一共也没用过几次,就扔在一边,偶尔开机充充电。最近想起它来,应该再给它充次电,避免电池过度放电死掉。

结果插上电源之后,喇叭有打嗝现象,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嗒嗒的周期性的声音,明显是电路不断重复通电又自动断电。同时板子也不能开机起动了,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反应。插上电源充电了一天一夜仍然是这个样子,感觉是电路上有短路的地方,导致一通电就自动保护,在喇叭里产生周期性的嗒嗒嗒嗒的打嗝声音,于是决定拆开修理一下,毕竟全新的机器还几乎没用过就坏了,总是不甘心。

这货的外形是这样的,上面一个平板,下面是一个可以用磁吸吸在平板上面的带触控板的可分离键盘,这样可以组成一个小笔记本,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平板用:

键盘是磁贴吸附的,很容易分离:

键盘和平板之间通过4个接触针连接,基本上可以肯定这是USB的4条线:

这种杂牌平板结构都比较简单粗糙,所以很容易拆,只需要用到数码之家拆机工具包中的两件,小十字螺丝刀和塑料小撬棒:

和一般的平板不同,这个平板是有螺丝的,所以先把螺丝拆掉。在键盘接口两侧各有一个螺丝:

然后在平板上方开关和接口那里还有三个螺丝:

一共拆下来5个小十字螺丝:

接下来用塑料小撬棒插入前面板外面的橡胶圈和后壳之间的缝隙,沿外壳一周全部慢慢撬开:

前后壳全部撬开缝隙之后,就可以很容易地分离了:

这是后壳,上面有屏蔽铝箔,但是没有任何和前壳电路的连接部件:

全部的电路和显示屏都在前壳中,各部件之外还有很多没有零件未被利用的空间,这是设计能力有限的小厂的典型特点:

这个角落里是个很山寨的最普通廉价的圆形喇叭:

后壳对应喇叭的地方有个并不规则的橡胶圈,形成一个相对密封的空间,以便声音从侧面的小孔中发出,非常简单的低成本设计:

后壳与键盘连接的地方有4块稀土强磁,用来吸住键盘接口,实现物理连接。这是其中两块强磁的特写镜头:

电池的块头比较大,但是也并未充分利用完平板内的空间,周围仍明显有很多空间是闲置的:

电池的标签表明这是容量4000mAh的,相对于阿童木的耗电量来说这个容量并不大,这也决定了此平板的续航时间是比较低的:

主板的面积不大,是规则的长方形,安装在平板的一侧:

主板的大部分都被一个屏蔽罩盖住,CPU、内存和闪存都被挡在里面看不到:

主板的所有对外接口都集中在一侧,这也是低成本设计:

这些接口包括一个A型的USB 3.0口、隐藏的复位开关和对外的电源开关:

以及耳机插孔、Micro USB 2.0口、老掉牙的圆筒形电源插口以及一个Mini HDMI口。在USB-C早就普及的今天,圆筒形的5V电源插座让人感觉设计师像是穿越来的:

这是键盘接口,4个焊盘和键盘上的触点接触连接:

喇叭打嗝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路上有短路或者过载,导致电源周期性保护。所以先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。测量圆筒形电源插座的正负极间的电阻为18K欧,没有短路,插座周围的电路也没有短路现象:

插上电源,电源指示灯正常发光,而且亮度随喇叭打嗝的嗒嗒声也没有任何变化:

测量电源插座的电压为5.2V,非常稳定,并不随喇叭的嗒嗒打嗝声而变化。

拔掉主板上的所有排线、插线、插头,也没有任何变化:

触摸屏排线:

喇叭线、电池线、液晶排线和键盘连接线:

通电半小时电源适配器仍然是冰凉的,这些都说明主板的电流非常小,不存在短路问题。这个打嗝的故障也不应该是由短路引起的。

那么不能开机、喇叭打嗝的故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也找不到该平板的电路图,无法分析电路,维修陷入困境。。。。。。

最后,可能不可能的线索都尝试一下,测量电池的电压。拔下电池插头,万用表搭上去,结果显示为0,开始怀疑是万用表表笔没接触上,经过仔细检查验证后确认电池确实没有电压了,虽然并未发生怀孕鼓肚的过度放电的典型特征:

一般来说如果电池过度放电导致电压过低的话,主板会进入保护状态而不能开机,但是并不会发生周期性的打嗝现象,因为打嗝现象就意味着主板开机了,但是随后又自动关机,周期反复。。不过不管这些了,既然电池电压为0,就先强制充下电看看。用4.2V电源直接搭线接在与主板断开的电池正负极上,电压很快开始上升,一两分钟时间就升到了3V以上,看来电池还没有死:

3V就应该足以解除主板电池充电电路的保护, 把电池线插回主板:

然后试着把电源插头插上。。。。。。结果,喇叭打嗝现象消失了,不再发出任何声音。在线测量电池电压,3点几伏缓慢上升,说明主板已经开始对电池正常充电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,然后长按一下电源键,平板开机了!我靠,竟然这么简单就修好了!

这主板明显有设计缺陷啊,正常的主板保护电路应该会在电池电压低限的时候保护电池,切断电路,保证电池不会过放电。这个板子充满电在关机状态仅仅放了几个月电池就放电到电压为0,这保护电路显然设计得有问题。

而且当电池电压过低,变成0了,那么主板的电源也应该自动保护,禁止开机。但是这个平板显然主板仍在尝试开机,开机后因电池电压太低而保护性关机,从而导致喇叭周期性通电打嗝。这看起来主板是有保护的,但是这个保护显然也是有设计缺陷的。电池电压是0的情况下主板根本就不应该起动,而不是起动以后再关机保护。

总之,这个主板的电源管理系统存在着明显的设计缺陷,保护功能不完善,形同虚设。

好了,问题找到了。重新把拆开的机器安装复原,充满电。开机,一切正常。这是开机后按DEL键即可进入BIOS,和普通的电脑基本一样,跟普通平板不一样:

故障虽然修复了,但是这个电池已经放电到0V,容量寿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,以后需要经常充电,不能让有设计缺陷的电路再次造成电池过放电了:

网友A:
目前的手机,平板的设计都是电池有电才能充电的,仔细观察充电过程中的电流就会发现,接上充电器后处理器开始工作,进入充电模式,屏幕开始工作,然后显示充电状态,然后在进入充电模式这一段,是不接受充电器电流的,这个过程的实现是依赖电池的电量实现

这就存在这样的一个bug,要充电,必须电池有一定的电,至少要能驱动机子进入充电模式
要是电池彻底没电了,就进不了充电模式。。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脑残的设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目前的手机,平板的设计都是电池有电才能充电的,仔细观察充电过程中的电流就会发现,接上充电器后处理器开 ...

我以前试过诺基亚到华为G525和酷派F2等,插电源换电池的时候会硬件关机,做不到永不关机换电池。小米刚出来第一代手机的时候,插电源换电池不会硬件关机极少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目前的手机,平板的设计都是电池有电才能充电的,仔细观察充电过程中的电流就会发现,接上充电器后处理器开 ...

缺一个紧急充电口。至少维修人员打开能充的那种。不过既然打开了,不换块电池维修的不就不赚钱了吗?

网友:
2GB内存就想用X64系统。64位系统开机内存消耗1.2。核显用更多内存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64位的u跑32位系统哈哈,不知能不能强刷64位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目前的手机,平板的设计都是电池有电才能充电的,仔细观察充电过程中的电流就会发现,接上充电器后处理器开 ...

这种机器PMIC固件在emmc上面。。。要先开机一下才有充电参数,然后才有充电,顺便提一下像最便宜的AXP221那种PMIC反而不需要固件,没有毛病,甚至不用电池都能让整机开机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好手艺,思路清晰,顺藤摸瓜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自己重装个64位的系统呗  看着楼主是懒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自己重装个64位的系统呗  看着楼主是懒

装不了,因为它的BIOS是32位的,只能装32位的操作系统。

网友C:
我这活了30几年 头一次听说bios分 32位64位
你自己图片上都有uefi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这活了30几年 头一次听说bios分 32位64位
你自己图片上都有uefi

不是BIOS本身用32位还是64位,而是BIOS初始化CPU时使能/允许64位指令集和寻址方式。这就像大部分电脑的BIOS里都会有选项是否允许超线程、虚拟指令、节能指令等等一样,CPU的很多功能和指令是在BIOS初始化的时候设定和配置的,如果被禁止了,那么无论什么操作系统软件都看不到被禁止的指令和功能,就像那些指令和功能根本不存在一样。所以系统的复位初始化固件程序无论叫BIOS还是UEFI,它如果只支持32位指令而把64位指令屏蔽/禁止了的话,就根本无法安装和使用64位操作系统了,即使CPU本身是包含64位指令和功能的。在它上面安装64位操作系统,电脑会说CPU不支持64位指令,不能安装。

网友:
内存太小了!

网友:
是挺奇怪的故障。

网友D:
我怀疑是电池完全没电,另外遇上原装电源又没有设计过多弹性空间,试试换个大一倍电流的电源试试,或许不接电池都能开机。

网友:
我觉得win7 32位 可能会更流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怀疑是电池完全没电,另外遇上原装电源又没有设计过多弹性空间,试试换个大一倍电流的电源试试,或许不接 ...

电源的电流容量不是问题。实际上打嗝不开机时几乎没有多少电流,几十毫安吧。就是电路设计缺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以前试过诺基亚到华为G525和酷派F2等,插电源换电池的时候会硬件关机,做不到永不关机换电池。小米刚出 ...

以前用中兴还可以换电池的时候一直都是懒得关机  插充电器扣电池  换电池啊  大概一分钟之内完成换电池动作并不会关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源的电流容量不是问题。实际上打嗝不开机时几乎没有多少电流,几十毫安吧。就是电路设计缺陷。 ...

5V的电源换个大一倍功率的,把电池拆掉,试试就知道

网友(2021-10-09):
到底是什么牌子的?4线牌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