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EMP-6000排风通道的传感器

楼主(2019-10-18):
排风通道的,想想是温度传感器,但没有见过这种形式的。

开机,温度没有到,LAMP因而就亮红灯?

 灯泡无用 ,不能发光、发热、电流没有。
 保护系统误报  也有这个可能(搞LED前没问题的)
 主板或温控有问题(搞LED前主板没问题的,如温控有测灯温度的就可能了)

有这方面经验?

过几天试试

网友A:
都写了TH1啊,TH就是热敏电阻,我觉得只会有过热保护吧,如果有温度达不到保护,厂家真的是诚心故意的不让你用LED

网友:
赞同楼上的说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写了TH1啊,TH就是热敏电阻,我觉得只会有过热保护吧,如果有温度达不到保护,厂家真的是诚心故意的不让 ...

感谢

想想也是。

55W的led灯到了,配上灯杯,试一下,与15W的头灯效果差不多。
还是闪绿灯2分后,LAMP闪红灯,电源闪绿变红灯,风扇速度加快。

LAMP闪红灯,是几个点在控制,电路图又没有。
高人    指点一二。

在此谢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