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请教2258H板子CE跳线!

楼主(2019-10-18):
拿到一块2258H 8贴板子,如下图:

正面10个CE跳线,反面6个,我统计了一下编号:
1,2,3,4,7,8,17,18,19,20,21,22,23,24,25,26
一共也是16个跳线,这个和正常的1-16号跳线,咋对应啊?编号编的没啥规律可循,一脸懵哔!

求指导!

网友A:
这个板子的ce命名是奇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的ce命名是奇葩

你标出来的红块是奇数跳线,绿块是偶数跳线,对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标出来的红块是奇数跳线,绿块是偶数跳线,对吗?

是的,按照这个表走就OK了,这个板子的ce标号实在是太奇葩了
看自己贴的颗粒,要么贴红色这一列,要么贴绿色这一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按照这个表走就OK了,这个板子的ce标号实在是太奇葩了
看自己贴的颗粒,要么贴红色这一列,要么贴 ...

非常感谢,晚上我试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晚上我试试。

试好了也告诉我下,我也有一样的板子,不过我贴的4片,还没有开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试好了也告诉我下,我也有一样的板子,不过我贴的4片,还没有开出来 ...

正确,红色奇数,绿色偶数!

网友(2020-01-20):
引用 楼主:
正确,红色奇数,绿色偶数!

请问你最后几贴,跳线是怎么样的,我也有这个板

网友C(2020-03-18):
反了吧,红色是偶数贴,绿色是奇数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反了吧,红色是偶数贴,绿色是奇数,

这个板子的跳线编号和你的那个板子虽然不一样,但布局完全一样,晚上我再总结总结跳一下试试。

网友:
条线参考这张图

网友D:
四贴8ce颗粒或者8贴4ce颗粒用这个跳线不对,中间那个应该为22/19/29其他跳单,四贴位置为F1/F2/F9/F10。留个言,避免有人搞不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四贴8ce颗粒或者8贴4ce颗粒用这个跳线不对,中间那个应该为22/19/29其他跳单,四贴位置为F1/F2/F9/F10。留 ...

楼上那张图迷惑了太多的人,也不知道是哪个人弄出来的,还请大佬能不能开个帖子,否则太多的入门者会失去信心了

网友(2020-06-15):
引用 网友C:
楼上那张图迷惑了太多的人,也不知道是哪个人弄出来的,还请大佬能不能开个帖子,否则太多的入门者会失去 ...

8贴32ce咋跳?

网友(2021-02-08):
引用 网友D:
四贴8ce颗粒或者8贴4ce颗粒用这个跳线不对,中间那个应该为22/19/29其他跳单,四贴位置为F1/F2/F9/F10。留 ...

29是哪个?8贴4ce是中间一排只跳22和19,然后中间的其他跳线不跳,其余的跳线跳单数吗

网友(2021-03-15):
引用 网友D:
四贴8ce颗粒或者8贴4ce颗粒用这个跳线不对,中间那个应该为22/19/29其他跳单,四贴位置为F1/F2/F9/F10。留 ...

4贴2ce怎么跳呢

网友E(2021-06-02):
话说6贴2/4CE咋跳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话说6贴2/4CE咋跳线?

6贴跟4贴8贴一样的跳线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6贴跟4贴8贴一样的跳线

前面四颗没问题,就是后面两颗ID是走斜的,按的是4贴/8贴的跳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前面四颗没问题,就是后面两颗ID是走斜的,按的是4贴/8贴的跳线。

看来6贴不好搞,再找2颗凑8贴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