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为什么要标那么高?

楼主(2019-10-18):
一个机顶盒电源头,铭牌上标的输入:100~240V 0.5A,输出:5V 2A。
如果输入电压是220V,220Vx0.5A=110VA,输出5Vx1A=10W,考虑到电能损耗,满载情况下输入的功率也不应该超过15W。
也就是说如果表示输入电流真的能达到0.5A,则有两种可能:要么开关电源功率因数很低(类似阻容降压),要么电流严重虚标误导人。前几天有位坛友照着铭牌算出的电脑功耗比电饭锅还大。

开关电源的标注输入电流为什么要“夸大”很多倍?是安规要求吗?

网友:
应该是指的输入电流的峰值,短路过流烧保险的意思吧

网友:
开关电源上电瞬间,主滤波电容充电电流失比较大的,有很大的浪涌电流。
在大功率开关电源中为了防止浪涌电流过大烧毁整理电路,会加NTC电阻抑制,某些超大功率的电源中会加个继电器控制

网友:
文字描述,多出错误,下次发贴多检查下

网友:
一般功率因数就0.5,效率0.7~0.9.

100V情况下,10W输出,输入假如说是15W,直流电流就是0.15A,交流电流0.3A。输入电流优选标称0.5A很正常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当电压降低的时候,转换效率会下降的厉害吧。要留有余量。

网友:
输入电流是给前端线路的余量用的,线路过流能力低于这个值很可能会烧断,一般和输入电压范围还有输入整流滤波电路有关,另外开关电源工作状态不是连续额定功率的,是间歇工作的,所以瞬间电流比较大,但是平均电流是很小的

网友:
镇流器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~

网友:
比较认同7楼的,那个标的是对前端线路配置的要求,就像以前一些软件对系统的要求Win98一样,实际上大家都在用XP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和整流电路有关?整流桥在交流电达到峰值(电压超过滤波电容的电压)时才导通,此时电流较大,其他时候没有电流通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