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一个60v输入的开关电源可不可以220v输入?各位给看看。

楼主(2019-10-18):
手里有一个60v输入的电源,是在新疆出差的时候,从老电视台淘汰下来的设备上拆下来的,当然还有好多其他东西,这里先不说了,先说电源,AC60v输入,DC24v输出,电源是相当的新净。看做工也相当不错,不过本人专业不是搞这个的,想问问各位坛友,可以接220v么?看电容是400v的。还有中间缺了这么多原件是不是还可以改成12v输出?闲话少说,上图吧。

输入AC60v,A24啥意思不懂了。

插头部分,挡到的是24v。应该是共用一根负极。

俯视图,可以明显看到缺了两路,输出多少也不知道,看不懂了。保险位置写的220v/5a

两颗大电容。

两高一矮。
到此结束了。谢谢各位给看看。

网友A:
板子底面看看,有用上什么IC看看,开关管什么型号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子底面看看,有用上什么IC看看,开关管什么型号看看

好的,我回头再拍几张,底下有螺丝,没拧下来

网友B:
连反面都不拍一张全景,各主要元件也不特写,要么提供电路图,你们提问题总是恨不一张图都不给,直接两句话了事,这样神仙都帮不了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连反面都不拍一张全景,各主要元件也不特写,要么提供电路图,你们提问题总是恨不一张图都不给,直接两句话 ...

好吧好吧,这个删除的。重新来过

网友C:
多嘴说一句,除了搞清楚芯片和元件参数,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正常工作时候的参考值,也就是60V输入的时候各处关键点的电压,这样才能判断是否能改。

网友D:
这个设计真烂,都60V AC了 不做成220的。大电容怕是虚标哦,这么短小有470,台式机主电容比他大才27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多嘴说一句,除了搞清楚芯片和元件参数,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正常工作时候的参考值,也就是60V输入的时候各处 ...

那我就搞不定了,首先60v交流输入我就没有。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设计真烂,都60V AC了 不做成220的。大电容怕是虚标哦,这么短小有470,台式机主电容比他大才270 ...

那我也不清楚,都是专用设备上面的,可能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吧。

网友E:
楼主论坛助手哪来的?
理论上主电容可以400v应该可以的,不过还要看电源芯片和管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我就搞不定了,首先60v交流输入我就没有。哈哈

不一定非要60V交流输入,直流也行的

网友:
好像有些郊区的60V电动车可以用,如果能改输出电压,或者增加降压板等到12V更好,可以用汽车喇叭和汽车大灯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设计真烂,都60V AC了 不做成220的。大电容怕是虚标哦,这么短小有470,台式机主电容比他大才270 ...

你看错了,470μ两个大电容是200V的,矮点的那个是400V 56μ的

网友:
没放张背面图看看啊?就三根线的话是非隔离的没法改220V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论坛助手哪来的?
理论上主电容可以400v应该可以的,不过还要看电源芯片和管子 ...

哦,等我拍个背面芯片的照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论坛助手哪来的?
理论上主电容可以400v应该可以的,不过还要看电源芯片和管子 ...

论坛助手是苹果商店下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