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有没有懂行的?sid 4-a22,sid 22-a ,sid 18a这三款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9-10-18):
我知道的,这三款都是22v冲击批,都有三档,sid4-a22是最新款,另外两个都是老款。
其他的就不知道了,有没有懂行的?

网友:
确实需要懂行的。我连lz说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坐等懂行的

网友A:
喜利得sid4-a22只是波箱比前两款短一些,扭力大一些,反而没有sid 22-a的同心度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喜利得sid4-a22只是波箱比前两款短一些,扭力大一些,反而没有sid 22-a的同心度好。 ...

我看闲鱼上现在卖的都是换壳货,也不知道质量咋样?而且无刷机都是由主控板驱动的,听说有些版本的主控故障率好像还挺高,也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?另外就是sid18a和22a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闲鱼上现在卖的都是换壳货,也不知道质量咋样?而且无刷机都是由主控板驱动的,听说有些版本的主控故 ...

全新喜利得很贵,有些离谱了,主要是进口途径造成的。

sid18a和22a是电压不同、开关也不同,18a是15-24V开关,22a是16-27V开关;18a是5串电池,22a好像是6串的。

别玩喜利得的工具了,玩米沃奇吧,配件好找,电池也好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新喜利得很贵,有些离谱了,主要是进口途径造成的。

sid18a和22a是电压不同、开关也不同,18a是15-24V ...

现在不喜欢折腾了,就想用起来好用。我去米沃奇专卖店体验过米沃奇的东西,不喜欢米沃奇的手感,虽然性能参数什么的很吸引人。

网友:
18A是老款型号, 22是新点的型号, 但是电池都是6串的. 至少我手上几个电池没有发现有5串的.
至于其它区别都不晓得了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全新喜利得很贵,有些离谱了,主要是进口途径造成的。

sid18a和22a是电压不同、开关也不同,18a是15-24V ...

喜利得不都是6串吗?18a 22a只是叫法不同吧。

网友:
有一支sid22-a.国行机,有保修, 打算天价出,
sid4-a22  最高扭力194牛,一档60牛,二档110牛。三档转数2600转,手感滑不溜秋,做工非常不错,高端大气有档次,缺点价格高,实在是高!
sid22-a      扭力160牛,多为换壳机,和siw22-a壳一样,包括波箱,可互换,
sid18         扭力未知,

网友C:
卖的都是换壳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卖的都是换壳货

除了换壳,质量应该没啥问题吧?

网友D:
东西是好,但是别的进口机也有税收啊,为什么就喜利得这么贵的离谱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东西是好,但是别的进口机也有税收啊,为什么就喜利得这么贵的离谱?

可能他本身定价就比别家贵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喜利得不都是6串吗?18a 22a只是叫法不同吧。

喜利得确实新款不一样,22系列是6串22.6V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