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aiwa CR-DS15 爱华收音机拆解

楼主(2019-10-18):
这个收音机已经吃灰好多年了,就是因为找不到音量电位器,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,电位器也多得到处都是,发出来请大家帮我一下,看看应该用哪种电位器,最好有连接,谢谢!

这款收音机日本产的,当年卖好几百呢

各种开关

电池仓盖丢了

内部

TC9308AF-53

6134A

8132AN  东芝收音芯片

2073D功放

9308和6134 配合 控制收音和显示

电池仓盖丢了5555:cry:

电位器不知道阻值多大,也不知道尺寸多大,下边借用网上别人的图

通过电路原理图可以分析出阻值是10K,但是尺寸不知道用哪种,

谁修过,给个连接最好

网友:
量电位器圆的直径,照着尺寸买

网友:
在淘宝上搜齿轮电位器,很多呀,有双联5脚的,10K的多,感觉尺寸刚好合适

网友:
这是一个双声道电位器,可能不好找。
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 ... 847&ns=1&abbucket=1

网友:
关键是脚距和直径了,当年有个爱华拆散就扔掉了,收音和磁带一体的小机器

网友A:
现在还能找到新磁带么?

网友:
怀旧情节也很浓

网友:
当年超想买的收音机。可是太贵了!

网友:
4个脚的不好找

网友:
PCB背面呢?PCB背面呢?PCB背面呢?

网友:
lz有这个机子的原理图吗?能否共享一下,谢谢!

网友:
5脚的应该就是双联的,建议把主板翻过来看看背面,看看是控制的音频信号还是直流控制信号,如果是音频肯定是双联电位器应用,直流音量控制就是单联应用。。。
初步看应该是双联应用,电位器边上有2只4.7K电阻,左右音频信号应该是经过这2个电阻了,电阻旁边有2颗绿色的473瓷片电容(容量有点小,加大点应该低音会好些,但不能加得过大,否则底噪也会增大,0.1uF——104应该就可以了,具体容量可以自行适当调整),和电阻应该是一路串联过来的,是音频耦合电容,NJM2073是运放,驱动耳机的。
5脚双联的电位器就很好找了,10K——50K都可以,不一定非得要10K的,这个问题不大。

网友:
往往只有电路板背面走线和焊点才能评判工艺先进性和做工好坏,所以不展示背面的拆机帖无效。

网友:
小收音机上没见用过四脚,五脚的等响度电位器,应该是双声道电位器,5一20K的都能用,。

网友B:
aiwa收音机,贵有贵的道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还能找到新磁带么?

我好多磁带,还有好多随身听30一台,喜欢折腾的闲鱼号跟我这论坛号一样,搜用户,就可以找到我,提拆机论坛,一率优惠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aiwa收音机,贵有贵的道理

我有三台爱华,还有索尼,三洋,夏普,其它,回头我有时间了多拆点发给大家看,之前就拆过一段时间,最近忙的要死,论坛又改版,整天忙的没时间拍照,拆修好多机子,都已经出手了,最主要是一心想修机子的时候,根本没时间拍照!这个很头痛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三台爱华,还有索尼,三洋,夏普,其它,回头我有时间了多拆点发给大家看,之前就拆过一段时间,最近 ...

如果什么时候有钱了,弄一个能自动拍照的眼镜,边修边拆边拍照!那才棒!
希望咱们论坛里有研究出这种高科技!
以后就边拆边修边传图,或者我下次修的时候开直播!
论坛里开个拆修直播频道!我开直播,也不用急着拍照了!你们想什么时候看,就看回放就行,或者跟我一起连麦,互相交流维修经验,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什么时候有钱了,弄一个能自动拍照的眼镜,边修边拆边拍照!那才棒!
希望咱们论坛里有研究出这种高 ...

可以绑个 Gopro 在头上啊,直接就是第一视角

网友:
去万能的某宝找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