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焊接] 焊接元器件还有导线,发现尖头还是比马蹄头好用!!!!

楼主(2019-10-18):
中马蹄T12-BCF2

T12-B2

实践出真知。
以前大神都说马蹄头好用,一个马蹄打天下。
也可能是我不会用。

网友A:
除了流水线作业追求效率,个人维修,业余玩玩,没那么多要求。要是修老师彩电之类的,马蹄头比较好用。如果是新一点的液晶的话,就用刀头吧。尖头如果头子质量好,烙铁也好的话,也好用,不过大部分情况不怎么好用。不是温度不够,就是过热烧死头子。

网友:
受什么骗啊?那个BCF2那么细,只能算小马蹄,你选个C4大马蹄再试试。

网友:
日本的烙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wb2圆尖头,确实比尖头b2好用。
尖头b2头子很容易烧死,不吃锡,打磨挂锡,下次还是不行。
...

T12中B只是一个系列,俗称的圆尖头、尖头等头形与有无W没有关系。带W的只是表示烙铁头的发热芯部分比较粗,具有高热容,碰到大焊件时温度不容易掉下来,这才是同样形状的龙头W款让人感到好用的原因。
T12-B系常见型号如下:

网友:
不同元件用不同烙铁头之对高质量焊接的要求,只是有时候懒得换罢了!

网友:
有空就灌水,争取成灌水专家!!!

网友B:
要托焊,刀头走天下

网友:
我喜欢用刀头,

网友:
大部分焊接个人还是刀头顺手,飞线尖头把头稍弄弯,其他基本没用过

网友:
都是用刀头,焊啥都用

网友:
啥头顺手用啥,个人玩又没有硬性规定

网友C:
个人还是习惯用刀头和尖头。前年在坛友手里换了30多支马蹄头,除了送人一部分剩下的都在抽屉里吃灰。

网友D:
修家电的我也不知道啥是烙铁反正一看是很普通不可调的便宜货,但人家用的非常溜,配上注射器针头不管多小都能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托焊,刀头走天下

尖头拖焊也很好啊,我觉得很完美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个人还是习惯用刀头和尖头。前年在坛友手里换了30多支马蹄头,除了送人一部分剩下的都在抽屉里吃灰。 ...

哈哈。看来大神们也有不靠谱的时候。我的二手日本原装马蹄头也是用几次感觉没有尖头顺手,就放那里吃灰了。准备用来烫塑料。只是好好的感觉有点浪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修家电的我也不知道啥是烙铁反正一看是很普通不可调的便宜货,但人家用的非常溜,配上注射器针头不管多小都 ...

是的。有的大神就是用杂牌外热电洛铁,用起来超级溜。看他们干活简直是艺术。

网友:
我就遇到过一个老维修师傅,一直用老式烙铁,从来不知道936和T12,后来闲聊我告诉他去买个T12烙铁,也不知道买了没有
我一般用T12刀头,热容大,焊锡很容易化锡,只有在焊贴片的时候,可能会换尖头的

网友E:
个人常用B2尖头,手里也只有2个型号的尖头,另一个比B2更尖用于焊接微型元件

马蹄头更适合较大触点的焊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。看来大神们也有不靠谱的时候。我的二手日本原装马蹄头也是用几次感觉没有尖头顺手,就放那里吃灰了 ...

尺有所长,寸有所短,某些情况下必须用对应的烙铁头才能得心应手。
马蹄头吃香是因为它有圆面、有平面,还有一个可以凑合用的尖头,在技术够熟练或者焊接要求不太高的时候可以省去频繁换头的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个人常用B2尖头,手里也只有2个型号的尖头,另一个比B2更尖用于焊接微型元件

马蹄头更适合较大触点的焊接 ...

中马蹄头bcf2实在很鸡肋,中马蹄头bcf2焊接的,B2尖头也很容易胜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流水线作业追求效率,个人维修,业余玩玩,没那么多要求。要是修老师彩电之类的,马蹄头比较好用。如果 ...

嗯。大神说的太对了!尖头的尖端部分很容易被烧死,导致吃不了锡。

网友:
刀头好用,马蹄不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