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维修一个旅行充电器,并改造成18V电源做3842供电电源

楼主(2019-10-18):
在家找到一个捡来的旅行充电器,上面写着适用于诺基亚8600/6500C,输出∶≤10.5V,输出电流:500mA。
插220V电源上检查好坏。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,然后就不亮了。拆开看也没发现在有烧毁的地方,看一下内部结构, 就是典型的RCC电路。

从网上找相关的原理图,对照着画出这个充电器的原理图。算是取下面两个原理图的结合

拆下各个元件测量,发现是有一个1M欧的电阻断路,造成13001不能工作引起的。找到一个贴片电阻焊接上,输出指示灯就亮了。测量电压5.4V左右,比外壳标的电压范围差太多,真的虚标严重。本来还以为是9V的充电器。

下面开始改造成18V电源。参考这个帖子改的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5218。其实就是把初级侧C1815基极连接的稳压管改成18V就可以了。原充电器上的稳压二极管是4.3V的,串接一个13V的稳压二极管,就可使输出电压升高到18V,但这样的话电流会下降。功率P=5V*0.5A=2.5W,改成18V后电流I=2.5/18=0.139A。给3842供电电流应该够用吧。当然输出电容要换成耐压的,我找成470uF/35V的。

改造后测量,空载电压18V

用1K电阻串连5mm的绿色LED灯测量,电压17.8V。

再用100Ω水泥电阻测量,电压15.4V,电流151mA,压降还是比较大的。这个电源功率太小,升压高没多大应用场合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更新:用50欧姆水泥电阻测量的时候出问题了。输出指示灯亮一下就没输出电压了,检查发现13001管子坏了,应该是过流烧坏了。手头没有合适的管子,就用以前维修开关电源拆下的13009装上试机,忘了这个管子以前烧短路了,上电电源直接冒火。接220V的两个2A保险烧毁,高压侧整流二极管,1Ω/1W短路保护电阻,13001,C1815,9.2Ω电阻,两个稳压二极管和1N4148都烧坏了。把能换的元件都换上,13001没有就找了13002代替,C1815没有就用2SC2655代替。稳压管用两个2.5V和一个13V串连。

装好再次上电测量,正常了。

到此,维修和改造过程结束。感觉维修电源很容易炸机。

网友A:
像你这样该当然容易炸鸡。13001是过压烧的。
正确的方法是变压器次级要按比例加绕。

网友B:
那块胜利的万用表该充电了,快把表笔插到插排上吧

网友C:
胜利电池电压低了,充电器有可能电压不到18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像你这样该当然容易炸鸡。13001是过压烧的。
正确的方法是变压器次级要按比例加绕。 ...

增加输出电流?这个电流当3842供电应该够吧,当时手头没合适的电阻,选的电阻小了,才会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块胜利的万用表该充电了,快把表笔插到插排上吧

这种9v电池不是充电的,表笔插220v能充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胜利电池电压低了,充电器有可能电压不到18V

是低了,二极管档老是自动关机

网友(2022-04-17):
这种升压方法不可取,应该是次级加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