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按照论坛的线路图做了一个电子负载,可是有一路mos出问题了

楼主(2019-10-18):
用的是这个电路图,现在组装好了,将mos管从左到右编号,分别是1,2,3,4,
我再线路板上做了4个插槽,直接将mos管插入进去,现在的问题是

插入1号插槽的时候,其他空置,就会出现短路的问题,输入的负载会被短路
单独插入2,3,4的时候,都能正常工作,一起插入2,3,4,也能正常工作

插槽1,不论是单独还是和其他一起,都会短路输入的负载

我查了一下线路,貌似没出什么问题,mos管也是好的,相同的mos管,插入1号插槽,不行,插入其他插槽,就是好的
测量1号插槽的3个触点的相互之间的电阻,也和其他3个插槽相同

请问,大概会是哪里的问题呢?

楼主:
实物图,我检查了线路链接,没发现异常

网友A:
图中R21   应该是220k

网友B:
1豪接线有没有出错????????????

网友:
缕缕走线,原理图没问题,看看你焊接的吧,这样焊件也是头一次见了

网友:
应该是1号栅极电路问题或者r5接别的脚替换,测试324是否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中R21   应该是220k

是的,220k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豪接线有没有出错????????????

检查了好几遍了,三个点之间的电阻也差过了,没发现短路啊………会不会是324出问题了?

网友:
短路时测一下栅极电压不就明白了?另外电源表头供电和主板供电是不是共地?不共地的话驱动形不成回路。

网友:
检查0.22Ω的检流大电阻是否正常

网友C:
接错线的可能最大,然后检查3248脚的电压,模拟调节6脚电压低于7脚,看8脚书否翻转,立即能查到问题.
我的负载在一次>500W的暴力输出后烧掉俩功率管,因为功率管俩不同型号,功耗小于另俩20多W,最后更换统一型号后也是顺带324输出烧掉一路,不想更换就顺便把那一路的输出切断,改和另一路并联,测试了没有多大异常,可以正常使用.

网友:
你用的这种插口无法曲分1脚与3脚,按装的时候要注意,这种负载我也做过一个,玩着没意思丢垃圾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接错线的可能最大,然后检查3248脚的电压,模拟调节6脚电压低于7脚,看8脚书否翻转,立即能查到问题.
我的负载 ...

经过排查,发现另外一个问题,第三路的G脚没有电压,其他三路的G都有电压,然后发现lm324的第一脚没有电压,更换lm324,问题依旧
另外,我将所有的浮地接在一起,这样对不对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经过排查,发现另外一个问题,第三路的G脚没有电压,其他三路的G都有电压,然后发现lm324的第一脚没有电压,更 ...

浮地本生要接一起的.如果324的1脚没有电压那就是2脚电压高于3脚.查下2&3脚电压和接线,和其他几组对比就能发现异常,这是最简单的电路调试了,努力吧!

楼主:
谢谢大家,搞定了,是第三路的第三脚的电阻,没有和3脚连一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