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金储星固态硬盘怎么样

楼主(2019-10-18):
想着SSD都降价了,想给T450加个SSD做系统盘,原机械硬盘存数据,这样不用多大。
拆开T450只有个m.2接口可扩展硬盘,还只能用22mm*42mm的SSD,在jd搜了搜,发现2242的SSD真少啊,除了联想的就是杂牌的,至于联想,也不是自己做的,大大的标签贴得满满的,里面不知道是什么,便宜的有金储星,64G99元,不知道怎么样?

www.hhhtnxw.com/
www.tjqcwa.com/

网友:
首先,64G够用吗?
其次,64G就算够用,也不要期望有多快的速度。
能接受DIY的,我倒是可以做,手里刚好有2246en M.2 2242的板子。

网友:
你可以试试创见,带金字的固态我是不敢碰,联想也是一般
能接受diy的话直接淘宝有很多了

网友:
128G的才100多点哦,为什么考虑64G的??(杂牌的,有很好的售后服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