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坛友那里买的小音箱

楼主(2019-10-18):
坛友那里买的小音箱29.9三对包邮,还送了一个蓝牙键盘和无线网卡,哈哈哈,给大家看看

网友A:
就想问无线网卡能不能linux驱动,能不能ap模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想问无线网卡能不能linux驱动,能不能ap模式

螃蟹卡很多都有linux驱动的,找到驱动就好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螃蟹卡很多都有linux驱动的,找到驱动就好办了

不敢买,怕买了吃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螃蟹卡很多都有linux驱动的,找到驱动就好办了

他那个网卡不是马牌的吗

网友:
6W的音响还弄个变压器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这个败回来干么子用?拆磁铁?

网友:
这个我也买了,音箱是110v的,量了一下变压器应该是110v转5.5v。
改装超简单,变压器拆掉,电路板电源进线接条usb供电线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TDA2822的功放芯片?!!!
如果改成TEA2025就好了

网友:
这箱子,塑料味很浓吧?

网友(2020-07-11):
我还是老老实实漫步者算了,这种杂牌不买为妙了

网友(2022-05-12):
这种音箱也就听个响,不值得折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TDA2822的功放芯片?!!!
如果改成TEA2025就好了

这个喇叭2025btl声音非常响亮

网友:
音箱也就值9.9元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