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路由三可以 吃满 光纤500M吗》

楼主(2019-10-18):
宽带升级了 200m 免费升级500M
   用的是新3 路由器  如果不算无线的
新3可以吃满 500m的光纤吗?

网友A:
改天我也换个路由器,20个终端用软路由不核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改天我也换个路由器,20个终端用软路由不核算

是不是不划算的意思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不划算的意思?

软路由20w,k2才6w,就是电费不划算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软路由20w,k2才6w,就是电费不划算,

哦 你是什么配置的路由器呀 ?性能强吗? 带宽把2条500M 还有一条200m的光纤跑满吗?

网友:
百兆路由就可,顶不到头,500÷8=62.5×0.8≈50MB左右实际下载速度(看线路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 你是什么配置的路由器呀 ?性能强吗? 带宽把2条500M 还有一条200m的光纤跑满吗? ...

d525.6千兆网口
你两条500m一条200m加起来就是1200m,千兆网口是肯定不够用了,上万兆吧

网友:
目测新三吃力,没试过,K3C是可以,在用

网友C:
7621最多350Mbps,因为我就是新三+500M电信,测速最多就380mbps,迅雷下载35MB/S顶天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7621最多350Mbps,因为我就是新三+500M电信,测速最多就380mbps,迅雷下载35MB/S顶天 ...

那是你的固件问题!新3我没测过,测过K2P。在500M宽带下用老毛子固件,CPU占用约40%。别人测高恪开SFE,大概能跑600M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那是你的固件问题!新3我没测过,测过K2P。在500M宽带下用老毛子固件,CPU占用约40%。别人测高恪开SFE, ...

确实是固件问题。WAYOS的7150同样的7621网吧用1000M上下对等 能跑800-900左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那是你的固件问题!新3我没测过,测过K2P。在500M宽带下用老毛子固件,CPU占用约40%。别人测高恪开SFE, ...

你的意思是新3 用高恪的固件会好点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意思是新3 用高恪的固件会好点?

用高恪、老毛子、潘多拉等都可以,稳定性很好,性能也比原厂固件强多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用高恪、老毛子、潘多拉等都可以,稳定性很好,性能也比原厂固件强多了。 ...

至今没搞懂 潘多拉和老毛子的区别

网友F:
同样7621,k2p我的千兆宽带跑930M左右,500M家庭用应该没啥问题,如果有几十几百个终端另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同样7621,k2p我的千兆宽带跑930M左右,500M家庭用应该没啥问题,如果有几十几百个终端另论。 ...

7621 和 7621a 有啥区别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至今没搞懂 潘多拉和老毛子的区别

潘多拉是修改版OpenWrt。Padavan老毛子是指俄罗斯人基于华硕源代码再次开发的固件。新手建议用老毛子或高恪,潘多拉扩展强大,但对新手来说太复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潘多拉是修改版OpenWrt。Padavan老毛子是指俄罗斯人基于华硕源代码再次开发的固件。新手建议用老毛 ...

Padavan 我就是我目前在用的

网友:
可以试试H大的Padavan,现在支持硬nat,跑有线900以上没问题,op这些也要开sfe,但不开加速,cpu直接软跑确实跑500吃力,但开硬nat或sfe加速上500都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确实是固件问题。WAYOS的7150同样的7621网吧用1000M上下对等 能跑800-900左右。

哪个网吧这么有钱,装的1000M对等的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