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信送的光猫可以带多少机?

楼主(2019-10-18):
电信送了一个光猫  ,我进入到里面发现看到内存挺大的 有512m ,但是看不到处理器,现在我的光猫是直接拨号加路由,直接接上我的路由器就可以了
突然想了一下 直接挂一个交换机上去  它能带多少台机器?
有人做过测试吗?

网友:
好像一般都不用光猫拨号,

网友:
我们这电信光猫也是自动拨号加开路由、无线。

网友:
看品牌吧 我这师傅说一般20-30台没问题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,看光猫做工用料和固件,有些稳定性很差,就算客户端少也没几天就要重启。有些还不错。

网友:
天津本地电信光猫无线只能支持五台无线设备

网友:
湖北电信只支持四台。下面用路由器就不限了。但是连接数有限,带多了一台卡到仆街。

网友:
这个要看当地运营商有没有限制终端数,很多光猫做路由都限制了终端数的,有些就4个,除非修改光猫配置文件修改,要不还是接路由跑吧,再说路由很多功能是光猫没有的

网友(2019-12-01):
光猫闪存也大,我想把闪存搞出来

网友:
光猫的固件多数都不给力

网友:
感觉自己用路由拨号比较好些,不然一些用的终端连接进去想更换其他运营商的又要从新连接,还是比较麻烦些,路由的话更改一下拨号账户就可以

网友:
你的问题是不是傻的。。带机多少是什么意思?你可以带一千几百台啊。。主要是机器都在干什么。。数据流量多少。。并发链接能去到多少。。。
我这里桥接后经常并发去到2000左右不是问题。。流量50-100M左右。。改路由没试过,也查不到数据。

网友:
这得看电信公司给出来得链接数是多少了,就算给你带上20/30台,全部卡住了,上不了有什么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