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拆一个大功率三基色灯,换成自镇流金卤灯

楼主(2019-10-18):
一个用了四个月的三基色灯,光衰挺严重的,天也凉了,换回金卤灯。

体积还是很大的,标注的是二百瓦。

这电路也太简单了吧,怀疑二百瓦是虚标。

13005,好像大小功率的灯都用这个三极管,紫外线灯里面也见到过。

现在自镇流金卤灯不好买了,貌似都不生产了,只剩下自镇流高压汞灯了,但是汞灯照出来的绿光看着是真难受。天凉了没那么多虫子了,换回金卤灯用,个人觉得这种灯颜色最正。

网友A:
家里能用到气体路灯确实少见,我那附近有不少路灯逐渐升级成了LED,只有偏僻郊区用钠灯。楼主的需求估计只能找厂家库存,好像我九几年童年的时候,见到过水银灯外壳碎了后,里面是青白光色,好像有不少的紫外线波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家里能用到气体路灯确实少见,我那附近有不少路灯逐渐升级成了LED,只有偏僻郊区用钠灯。楼主的需求估计只 ...

对,石英外壳碎了就不能用了,过滤不了紫外线。市政上换LED都是骗补贴的,我们这装LED路灯时我拿起那一整套路灯看过,太阳能板是假的,塑料喷了喷漆,那个风能扇叶也是假的,连转都转不起来,固定的。

网友:
淘宝上那个自镇流灯还有不少在卖的
不知道这种色温、显色性、紫外线成分如何?看放电管内好像没什么卤化物之类的
也不知道点燃角度有没要求呢

网友:
金卤灯光色好看,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频繁开关,必须冷却

网友:
蓝欣光电 这牌子我以前不懂的时候买过 只是图个头大了  现在知道了  很垃圾的。  另外灯管也不是三基色的 是卤粉的。 你看电路板镇流器都不舍得用好料  灯管可能用三基色荧光粉么?  这种卤粉灯 点开就是最亮状态了, 但是光效很垃圾, 寿命倒是没觉得很短。  你买正规的三基色荧光灯使用 光色好 显色好 节能寿命长

网友:
散热片都不舍得用?不坏才怪!

网友:
40w,不能再多了哈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石英外壳碎了就不能用了,过滤不了紫外线。市政上换LED都是骗补贴的,我们这装LED路灯时我拿起那一整 ...

厉害,城里人真会玩!

网友:
肯定的呀,荧光粉如果是三基色当年是非常高昂的,因为是稀土元素。卤粉的基本是三基色粉成本的百分之20 。  所以我很喜欢研究节能灯,也卖买了不少。 现在过了节能灯的时代了,当年很优质的节能灯都便宜了 你可以买一些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