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5401不过是个玩具

楼主(2019-10-18):
最近装修在地上开槽, 卫生间重做防水层. 先用云石机开槽然后中间的用5401剔开, 4.0ah/5.2ah两块电池, 4.0的用没电了换5.2的, 用到还有2格电, 一共才开了3米长.
那个费劲啊...
不得已入了个东城的ff02-28, 事实证明5401也就是个轻型玩具,  钻个小眼还行, 也就这水平了.
看你们推荐的这么热闹入的, 实际干活真不适合, 以后我也不跟别人推荐这个了.
感慨一下.

网友:
2333 你20V和220V 差了多大电压。。

  那你220V在20V面前便携性也是个弟弟

不说优点,只说缺点

网友:
你买个小锂电电动车 说骑起来没有你的大运摩托续航久马力大 用途不一样不能一起比

网友:
看到5401,我就想起5551,

网友:
要这么说电动的都是玩具,真正干活的不是用烧油的就是用风镐

网友:
挖掘机装个锤头还能拆房呢,你工地上干活怎么能用电动的,用也应该是小面积返工用就不错。像是简单的工作,需要经常换位置一处弄一下的工作,这时候是非常适合的,省得拉线

网友:
我8把 5401  做亮化 一般都是6个 8个的眼  两块4.0 一天没问题   这个打小眼没问题

网友:
工具要用对地方才能发挥他的作用,在风镐面前,你买的东城电锤也是玩具

网友:
用个电镐多好 为啥折腾电锤

网友:
我有26电锤和220的电镐,从来不中毒什么5401,论坛抚摸党出没……你懂的

网友A:
我不干工程,只是家用,干工程的工况咱不了解,但是我看大马路上干水泥路面的也是拖根线用电镐,结论就是干重活还是得220v甚至380v的,无线的都是浮云

网友:
上回拆墙, 用轻型26电锤拆得好费力, 充电的都更不用说了.

是不是要准备个5坑的电镐了(都为了几年才用得到一回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不干工程,只是家用,干工程的工况咱不了解,但是我看大马路上干水泥路面的也是拖根线用电镐,结论就是干 ...

上顶楼,只需要打几个孔的安装活,然后每个楼顶都没有电源,尼再试一试

网友:
爬到外面没电时,你在小看电池工具,
不同工具适合不同的活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顶楼,只需要打几个孔的安装活,然后每个楼顶都没有电源,尼再试一试 ...

我家顶楼是预装了插座的,就算没装接个拖线板上去也不困难,相对于电池的价格、需要维护和有限的寿命,选择前者是明智的。当然也不是说电池工具一无是处,需要经常移动干点小活,比如监控安装……,坛里那么多人是干这个的吗?买来玩听个响偶尔钻个小孔的居多吧,哈哈哈

网友:
这个打小眼没问题

网友:
楼主意思应该是5401当电镐用,5401电镐功能的确不行

网友:
什么工具干什么活!

网友:
最近找同事谈心,就在她家里,带了几个气球给她孩子玩,先是吃饭聊天,后是谈情说爱,情急之下找不到TT,就用气球代替……
那个费劲啊...
不得已跑楼下去入了个杰士邦, 事实证明气球也就是个轻型玩具,  平时吹吹还行, 也就这水平了.
看你们推荐的这么热闹入的, 实际干活真不适合, 以后我也不跟别人推荐这个了.
感慨一下.

网友:
5401打孔力量和220V 20-24电锤力度差不多大,你怎么不拿风镐来对比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