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我的电脑怎么启动不了

楼主(2019-10-18):
一台老机器,一直做备用机,突然发现打不开了。插上电源,按下机箱开关键,然后滴的响一声,同时键盘三个灯亮一下,电脑风扇是响的,显示器无显示。关开一次显示器的时候显示:无信号,模拟信号,然后显示器的灯就由绿色变成黄色,什么也不显示了。这是咋了。

网友:
  内存拔插几次 或者找个干净布 擦擦 ……

网友A:
不是内存的问题,是显卡,有板载显卡的话,插板载显卡,没有的话,把显卡拔下来擦一下,还有显示器和主机链接的线,两头都重新插拔一下,如果还不行,考虑是显示器挂了

网友:
滴的一声,内存条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……

网友:
看看VGA连接线接头有没有松动

网友:
bios长鸣一声就是内存问题,拔下擦金手指吧

网友:
打开清灰,清洁金手指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内存的问题,是显卡,有板载显卡的话,插板载显卡,没有的话,把显卡拔下来擦一下,还有显示器和主机链 ...

是集成显卡

网友:
显卡可能大,内存是间断长音。

网友:
有滴一声证明主机已经正式启动了!你可以按一下小键盘的Num键来证实一下的,按一下亮,再按一下灭就证明主板已经正常启动了,就不要听楼上的拆内存什么的!简直乱来。如果确定是主机启动了的,而显示器还是显示无信号,那么可以先换一条VGA线试试,因为这货也是有机会坏的,毕竟你都说你的显示器已经显示了无信号就证明显示器是正常的了!

网友:
对的,支持10楼的,前面那些都是胡来,如果是很短的滴一声,说明主板已经正常工作了,如果是板载显卡,先更换VGA线或者更换一台显示器试试,正如10楼所说,开机稍微等一会,按键盘的Numlock按键看看键盘上对应的灯是否有反应,如果有反应,那么久不是主机问题了。如果没反应,换个PS2键盘(圆口)关机再试,如果还是一样,才去动主机。如果是带独立显卡的,建议把显卡拆下来用橡皮擦擦干净金手指,试试,或者如果您的主板上既有独显也有集显或者CPU带核心显卡的,把独显拿掉,VGA线插主板的VGA接口,如果显示器带DVI和HDMI,用这些线插主板上的DVI或者HDMI接口看看显示器有没有反应。

网友:
显示后面的问题,cpu内存主板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