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华硕平板 me581 k01h 系统坏了求助

楼主(2019-10-18):
华硕平板  me581   k01h 无法启动,开机显示一个USB图标,其他的没有反应,请教一下各位怎么刷机?

网友A:
https://www.asus.com.cn/supporto ... 8/HelpDesk_download
大哥,找驱动固件这种第一想法不应该是官网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asus.com.cn/supportonly/ASUS%20MeMO%20Pad%208/HelpDesk_download
大哥,找驱动固件这种第一 ...

我去了,固件也下载了,平板进不了刷机界面!  只有请教大家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