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米路由HQ61刷波讯1.58固件教程

楼主(2019-10-18):
百米路由HQ61刷波讯1.58固件教程
附件编程器固件: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1JuxJuMouItGAh27WBHXBA&shfl=sharepset

网上闲鱼淘了两个百米HQ61,第一次接触百米路由,据说比TP841改的UBNT要好,闲来无事折腾起来了。
网上没有具体教程,根据别人的一些刷机,然后再自己摸索的。
网上也没有波讯1.58的下载,CSDN上有现成的,但要钱(C币),或者直接充钱,没那个C币,没办法,只能自己弄固件了!
幸好网上还有别人的1.30版本和1.56版本,决定从这两个入手,嫁接原厂art后,然后改接百米2的固件的1.58版,最后成功刷到波讯1.58,再编程器读取出来一个个16M的编程器固件。
过程没截图,我想着重要的是编程器固件,大家应该不介意吧!!
测试了一下,信号还是可以的,1公里的网桥完全没问题,时间有限,过程也没取图,见谅!
接着测试2~3公里网桥时失败了,估计还真如网上说的,比百米2的差了一些,手里没有百米2,没办法对比
HQ61flash16m,觉着有点浪费,有很多是空白填充的,因此缩了一个8M编程器固件,专门上编程器改8M闪存用的,两个都是波讯1.58版,功能什么的都一样,完全可以直接上编程器写入。
Web刷入breed方法,感谢原作者原链接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2564518
升级前准备工作!
1,确保百米HQ61 未曾刷机过,为官方固件
2,将百米HQ61 通电与计算机电脑用网线跳线直连
3,点击 本地连接,IPV4要手动分配地址,电脑IP 192.168.1.2 子网掩码  255.255.255.0如果不会,请自行百度
并且打开CMD ,ping 192.168.1.1 -t  进行连续ping
4,断电AP,按住reset,通电,若果192.168.1.1 可ping通,进行下面操作
5,浏览器输入 http://192.168.1.1/youshouldnotbehere.html (部分浏览器需要加http://)

警告,直接输入192.168.1.1,不出来此页面,必须补全后缀!
在此页面上传 breed-9341 ,再次重启,将进入breed 页面
BREED界面
警告,请不要直接刷机,
选择备份ART,一定要备份 ,重要事情说三遍,以备不时之需
一定要先备份ART
一定要先备份ART
一定要先备份ART

之后,上传替换好的16M编程器固件,
文件中能Web只刷的只有16M的固件!!!请留意
8M是给一些人觉着16M浪费而直接硬改成8MFlash用,两个都是波讯1.58版,功能什么的都一样,完全可以直接上编程器写入

保留BootLoader这个选项须去掉,不要勾选,否则启动不了。
刷入后无Breed,变成U-Boot
保留现有ART,这个选项最好勾选,虽然我的ART也是HQ61原厂,不保证你的型号一定和我的一样,至少保证无线信号不会打折。
毕竟我是第一次接触百米路由,还不知道有几个版本型号,我手里只有HQ61
最后还有一个遗留问题,Web刷入的HQ61,物理MAC地址固定在84:82:f4:0f:ff:a8,如果两个做网桥的话,将会出现MAC地址冲突,会遇上桥接不上。
由于时间有限,用个笨办法解决一下,不过需要上编程器:
1、用WinHex打开我的编程器固件
2、在搜索菜单下“查找十六进制数值”搜索数值:8482F40FFFA8
3、修改定位出来的16进制数值,可以改成原机器的MAC
左上角数起,左至右,
第一个(左上)的是无线WiFiMAC地址,
第二个(右上)的是LAN口的MAC地址
第三个(左下)的是WAN口的MAC地址
第四个(右下)用不上,可改可不改,我强逼症犯了,直接按顺序改了
4、最后保存固件,上编程器直接写入Flash即可

补充内容 (2019-10-31 00:06):
需要改MAC地址的,刷入Breed后,别着急刷入固件,先修改好固件的MAC地址后再刷入,
不保留现有的BootLoader,不保留现有的ART,这样刷入相当于编程器...

补充内容 (2019-12-18 22:50)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4Ls5ZrTlbpzDEUrrVOYk3A
提取码:icl1
暂时永久有效~~

楼主:
需要改MAC地址的,刷入Breed后,别着急刷入固件,先修改好固件的MAC地址后再刷入,不保留现有的BootLoader,不保留现有的ART,这样刷入相当于编程器方式写入
要覆盖现有的BootLoader才能正常启动波讯1.58
所以“保留现有BootLoader”此项要去掉,刷入后现有的Breed将被覆盖

输入已修改好MAC地址的编程器固件,要覆盖原来ART才能生效
所以“保留现有ART”此项也一起去掉,刷入后修改的MAC生效

不保留现有的BootLoader,不保留现有的ART,这样刷入相当于编程器方式写入

楼主:
沙发没人抢,算了,自己坐~!
网盘资源分享7天有效,尽快下载

网友:
谢谢楼主,论坛有你更精彩!!

网友:
过程详细。如果点对点建议witunit ,支持2.3g。

网友:
百米HQ53能刷吗?

网友:
编程器固件登陆帐号密码是什么?

网友:
刷的16m固件为什么手机连接不上wifi?恢复出厂也连不上

网友A:
手机改静态ip连上了,中继用动态设置好后wifi信号找不到了折下重写固件,用静态设置好后wifi又找不到了砸机解决了。百米HQ53路由只有w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机改静态ip连上了,中继用动态设置好后wifi信号找不到了折下重写固件,用静态设置好后wifi又找不到 ...

波讯1.58总共有6个模式的,默认是无线AP,不带DHCP的,所以需要静态IP登录,登录密码默认admin

至于无线中继,默认WiFi名称与上级AP是同名,所以只会收到上一级的WiFi名称,你可以手动修改下一级的WiFi转发的名称的

剩下自己摸索一下,不是点对点的话,波讯还是比较好用的,功能还是比较实用,附图6个模式的说明:

更新网盘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lLqKxEr8EtCComCCOt06VQ

网友B:
保留ART的话,貌似刷了后MAC还是原厂的 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保留ART的话,貌似刷了后MAC还是原厂的 吧

正常情况,正式版的更新的固件,在第一次启动时,会根据ART记录的MAC,顺序生成WAN口、LAN口、无线等MAC地址,生成后在Flash上firmware分区就已经是完成启动的固件了虽然理论上是可以更改MAC地址的,如在OpenWRT页面中,但修改的只是Flash上的firmware分区的MAC,并不不是ART分区的MAC,所以firmware分区和ART分区的MAC地址可以不一样的

ART是记录MAC地址没错,但刷入的是编程器固件,已完成过第一次启动,firmware分区的MAC已生成了,而页面系统又不支持修改,这才出现如此情况

PS:待我有空了再研究一下固件

网友:
请问楼主,刷写完1.56这个版本后,SSh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什么?我也买这个,不知道密码,求知?

网友C:
老大。链接挂了。可以再发一遍吗?谢谢

楼主(2019-11-23):
引用 网友C:
老大。链接挂了。可以再发一遍吗?谢谢

不常在论坛逛,不好意思。避免泛滥,链接还是7天有效!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_p3Ql6D4FlXIQEDaCzq_g

网友:
这款信号比较差,同样一个位置 H3C WB511 要好很多 不知是否是固件原因

网友:
真不赖这教程

网友:
连接挂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