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你们的MB就是我拆机贴图的动力。拆一个真正的企业光猫DSA-10/100SC520L4

楼主(2019-10-18):
你们的MB就是我拆机贴图的动力。拆一个真正的企业光猫

楼主:
来吧MB砸过来吧,想换合一,一直没MB。

网友A:
这个是光纤收发器,不是光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光纤收发器,不是光猫

我说是光猫就是光猫,而且还是真正的企业光猫。

网友B:
pon的就是光猫

网友C:
做工不错,性能应该就很一般了,500兆光纤肯定是跑不起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做工不错,性能应该就很一般了,500兆光纤肯定是跑不起来的。

刚好是500M对等光纤用的。嘿嘿。E8C界面。应该就是中兴O的。

网友:
中兴的主控?

楼主:
冇错,中兴的。。这货也是中兴O的,E8C界面,和中兴一毛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好是500M对等光纤用的。嘿嘿。E8C界面。应该就是中兴O的。

Z279127确实是中兴的主控,现在这个他们在往外卖,这个做工应该不是中兴自己做的。
Z279127是单核800MHz的A9,1GE+3FE,跑500M应该没问题

网友D(2019-12-30):
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想买个玩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想买个玩玩

想要的话便宜卖给你

网友E:
明明就是光纤收发器加四个以太口,偏要说成光猫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pon的就是光猫

有PON口的设备多了,不仅仅是光猫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想要的话便宜卖给你

没有OLT控制的,都不能叫光猫。

网友(2020-02-07):
引用 网友E:
有PON口的设备多了,不仅仅是光猫有。

不过你说错了,我开始真以为是收发器。
不过看到了PON 就很明确是一个EPON设备了。因为如果是Gpon的话会标Gpon的,所以这个是一个 ONU无疑。也就是外行人叫的光猫。

网友(2020-10-19):
我也有个,不知道能不能改成收发器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明明就是光纤收发器加四个以太口,偏要说成光猫。

不懂可以多百度!嘿嘿 而且这是个gpon的

网友:
这做工还不如家用的。可能固件比较好吧。
屏蔽散热都没有,还减料!

网友(2021-10-18):
引用 网友C:
做工不错,性能应该就很一般了,500兆光纤肯定是跑不起来的。

那么大的10/100 搞什么500M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