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转印是什么玩意?大神用这个自己做pcb板

楼主(2019-10-18):
我们小白不想只会去打印pcb。
就是制作这样的电路板

补充内容 (2019-10-28 22:40):

引用 楼主:

感觉是在做艺术品。所以我想自己手工做

老工艺新做法----纯手工PCB板制作法
http://www.crystalradio.cn/thread-1746018-1-1.html

htt...

楼主:
感觉是在做艺术品。所以我想自己手工做

老工艺新做法----纯手工PCB板制作法
http://www.crystalradio.cn/thread-1746018-1-1.html

https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cd4c2979ed6b09756e6e6098.html

网友:
就这几条线转印还是比较简单的

网友:
麻烦的是钻孔

网友:
劝你不要搞这个...否则你会先需要买或者造一个台钻....腐蚀箱....最后才是转印机......

网友:
现在想想其实最麻烦的是钻孔

网友:
既然打板那么便宜,何必还要自己费那个劲折腾呢?效果没有打板的好,成本也不一定比打板的低

网友:
钻pcb的台钻也好说,就是那个长条孔不好弄

网友A:
钻pcb孔用小手钻就很好钻啊干嘛要台钻?我用台钻试过也不过如此!蚀好板之后再钻,焊盘能定位不容易打滑跑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钻pcb孔用小手钻就很好钻啊干嘛要台钻?我用台钻试过也不过如此!蚀好板之后再钻,焊盘能定位不容易打滑跑 ...

你那是没用好的PCB专用钨钢钻头,那种钻头手电钻容易断,且自动定位也不管了,因为那种钻头太快,根标不会滑动。

网友:
还是打板吧,捷配一个月免费一个打板,嘉立创一个月两次5元打板,一般用足够了。

网友(2022-07-07):
嘉立创的羊毛薅的很好啊。。。为什么自己做。。。。自从有了嘉立创。我都把腐蚀液倒了。。力创eda就连我没用过pcb画图软件都能轻松上手,不过我autocad用的还不错。。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