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(求助)长虹液晶电视开机闪屏

楼主(2019-10-18):
型号LED55C2080i,14年结婚时买的,在老家一直用着,前两天看着看着就闪屏了,声音正常,只要一开电源键就会闪烁,频率大概两三秒亮一下,亮的一瞬间画面是正常的。今天拆开后盖看了看,发现开电后继电器一直在响,跟闪烁频率一致,两组led的电压有一组在屏幕亮的瞬间大概有一百多伏,另一组只有十几伏,各个电容看外观都没有鼓包。
求助各位坛友,这种情况是供电问题吗?还应该排查哪些地方呢?小弟在此先谢过。

楼主:
电源板图纸链接https://wk.baidu.com/view/687723534a35eefdc8d376eeaeaad1f34793114d?pcf=2&re=view

,这个清楚点

网友A:
可能LED背光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LED背光问题?

不接led插头的话继电器也是一直响,这个正常吗?

网友:
背光电源保护了,两路对照量下

网友B:
好好检查下LED背光是不是有轻微短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好检查下LED背光是不是有轻微短路了

嗯,感谢各位的意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