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个柯达充电器SC4-AR和一些GP电池

楼主(2019-10-18):
抽屉里找到一个柯达充电器,和一些不知放了多久的超霸镍氢电池,电池没电,用找到的柯达充电器充不进请,充六七小时都充不进,一直闪。问这么久不用的电池怎么激活?充电器是传说中的傻充吗?

网友A:
充电器有单片机肯定不是傻充,4056敢直接充镍氢啊?3节串联充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充电器有单片机肯定不是傻充,4056敢直接充镍氢啊?3节串联充啊

谢谢你,又学到东西了!是的,没有串联,直接充一节镍氢,不敢充太久,怕炸!充了几分钟,然后就有电压起了。现在放柯达那个充电器也能充了。

网友B:
闪灯拒充肯定是智能充。
你用充锂电池的充镍氢肯定不合适,可以三节串联充。
一般来说用索尼CS1这种恒流充电器就能充进去。

网友:
4056冲镍氢有点胆大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闪灯拒充肯定是智能充。
你用充锂电池的充镍氢肯定不合适,可以三节串联充。
一般来说用索尼CS1这种恒流充 ...

谢谢指点…

网友:
看背后2点8伏估计两节串联充电,里面有单片机芯片估计是智能判断。楼主的4056预充镍氢,如果没人的场合下最好加一个倒计时插座,或者改用降压板1.4V恒压输出,充电一个白天或一个晚上试试。

网友:
串充对电池一致性有要求。充旧电池,傻充充电效果好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