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白尾巴电压电流测试仪

楼主(2019-10-18):
用了好几年了,一直没有拆开看过,现在接触不太好了,拆开看看。

end

网友:
我也有个同款,不过现在已经不用了,现在用睿登和炬为

网友:
老货,电压测量范围比较低吧

网友:
评分提示内部错误,晕,弹尽粮绝了!

网友:
这种比较老

网友:
这个最低电压比睿登的要低,有时还能用上

网友:
最初买了两个,入门的话还可以

网友:
显示简单明了,就是最高电压太低,老王家那个8块8,白底黑字 字体太细,可视角度差。就是最高电压有15伏 这好。

网友:
USB母口接触不好的话,可以用大头针顶起点触点,顶太多脱出凹槽的话,需要用尖嘴钳小心地压回。我以前也买过几个楼主的一代,有换组容量。后来买过几个透明蓝壳,只是把换组容量改成了计时。透明黑壳买过一个,只是比蓝壳多了5V到12V宽电压供电。

网友:
老款的我也买过一个,现在也不知道丢哪里了

网友:
早期的,做工还不错。

网友:
没买过带尾巴的。

网友:
没整个商城里的睿登吗?

网友:
这个比较老了,功能有限

网友:
我的时stm8单片机的,外壳液晶一样

网友:
这个我也有一个,现在越来越多都是块充了,这个很少会用到了……

也就拿来测测 18650 锂电池容量吧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