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这个U盘是不是不正常,

楼主(2019-10-18):
14.9包邮拍的32g  U盘,U盘显示刚好30g,一般是显示29点多g

感觉有的不一样,

软件检测不像是扩容的。

网友:
就不能换个软件测?h2testw和urwtest都不会用?快速扩容测试根本测不准。

网友:
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:
不显示32都算正常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,有些32G的U盘自行量产出46G也是可以的
把48G的NAND开到满就行了,就是稳定性可能有问题,原厂片的话就没事

网友:
我也撸过一个30G的,貌似真的可以开到32以上,最过分的是以前撸的16G,竟然开出来超过16之后分区隐藏超过的部分

网友:
这算啥,芯片精灵识别32g闪存,量产出了33g,这才厉害!

网友:
快速扩容测试无法防止两头有效的U盘,urwtest了解下?

网友:
用数据完整性校验,快速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