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有偿 用电脑电源改0-36V可调电源10A电流并保存原始12V输出电路

楼主(2019-10-18):
用电脑电源改出0-36V10A可调电路并保留原始12V电路 本人只有汽车功放主机方面专业知识 请高手指点 或者直接改好发快递 有偿

网友:
[猪蹄煮不烂出品]DIY ATX电源改可调0-30V 0-7A第三季[完结篇]|创意DIY - 数码之家  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332185自己研究一下,总比小白强吧!

网友:
能这么改的一定是高手,坐等结果涨涨见识

网友:
既要可调还要保12V固定输出这是个矛盾体

网友A:
这个要求atx是做不到的,除非改可调后加模块12v固定输出。 atx本来就用12v来调压,保留12v不变几乎不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求atx是做不到的,除非改可调后加模块12v固定输出。 atx本来就用12v来调压,保留12v不变几乎不行 ...

可以啊,5V绕组拆了重绕12V,独立输出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啊,5V绕组拆了重绕12V,独立输出

你变压器都改了,原电路也改可调了,那还是atx吗,350w明纬不是更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变压器都改了,原电路也改可调了,那还是atx吗,350w明纬不是更简单

都改可调了还在乎是不是atx电源?达成目的为首,他要求又没说不给改变压器......

网友:
关键是楼主给多少费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变压器都改了,原电路也改可调了,那还是atx吗,350w明纬不是更简单

别听他瞎忽悠,大部分ATX电源都只有一个变压器,不论多少组输出电压,其中一组改成可调,调压时其它输出肯定会更着变,像矿龙那种5V跟3.3V是DC-DC转换来的,才不会跟着12V变化而变化,但也不能超出DC-DC模块的输入范围。楼主那种要求,要么原ATX电源不动,加一块自动升降压的DC-DC模块,要么两个电源合体,其中一个改成可调的

网友C:
网上的教程都是利用12伏的绕组来改可调的,你让12伏不动,那就得重新增加绕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网上的教程都是利用12伏的绕组来改可调的,你让12伏不动,那就得重新增加绕组了 ...

即使加绕组也没用  只要改了可调  所有的绕组都会随着可调水涨船高  想要12V不变心 估计很难 只要一动可调电位器  他绝对会跟人跑

网友:
保留原12v基本不可能了,跟改明纬一样 加个辅助电源吧

网友(2020-02-29):
有成熟的改造方案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