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健康] 博朗6520测温仪摔过后不能测温的拆件分析。。

楼主(2019-10-18):
亲戚家里一个博朗测温仪不能用了,据说让家里的小孩给摔了一下,然后就不能测温了。拆解如下。

楼主:
主控芯片是一个r5f2la67an的单片机。这个是存储芯片。

楼主:
这是测温头结构以及连接线路。。导致不能测温最大的疑点就是这个东东,我用手稍使劲便扯了下来,严重怀疑这个焊接的质量,注意,这个焊盘是我拿烙铁轻轻刷了一遍,刚扯下来的时候,焊盘很是单薄。。因此估计就是高处掉落导致焊盘脱焊。。因此损坏。

楼主:
测温头内部部件。。如果要修复,必然要进行破坏性拆解,功能修复后,使用几乎不再可能。。。因此,本次拆解修复到此。。。欢迎大家多提意见。。

网友:
越复杂的越容易坏,所以山货一个牛屎的反而不容易弄坏

网友A:
贵在探头和矫正曲线上吧?

网友B:
这个应该是通病,碰到好多个都是这样的毛病

网友:
厂家是不是在内部设计了易损零件,一摔就坏,你还不能找售后,毕竟是你自己摔坏的,这样,你就可以再买新的了,为什么国产便宜货为什么摔不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贵在探头和矫正曲线上吧?

对,整个主板没啥特别的地方。除了那个探头,搞不懂工作原理。也请其他朋友解释一下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通病,碰到好多个都是这样的毛病

网上看了好多帖子,都说出问题了。。。可究竟哪出的问题,没说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测温限制比较多,温度太低不能用,然后环境温度变化大也不能用,还是水银表最靠谱,这个只能给婴儿用的,也就做个参考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网上看了好多帖子,都说出问题了。。。可究竟哪出的问题,没说。。。

就是感温探头和软线路板焊接问题,一摔就坏,轻轻一拉就脱落,都是摔坏的

网友(2019-12-21):
谢谢分享,看来不难摔。。。

网友(2020-12-20):
摔了很多次,都没有坏。出现了个问题,电池非常不耐用,基本两周就跑电完了

网友(2022-08-26):
可惜摔坏了

网友:
搞不懂工作原理。

网友(2025-02-12):
这个后面就没有修了吗?之前飞线结果一次,很容易脱落。 感温头可以用棉签怼一下就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