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修君力A-613多媒体有源音箱

楼主(2019-10-18):
     接修一台君力A-613多媒体有源音箱,外观见下图:

铭牌:

环形变压器:

功放电路板:

散热片:

       通电后,喇叭嗡嗡直响,风扇不转,但是供电有20V,这个12V的风扇如何不烧?       用户还说后面发热,风扇不转。
测量喇叭接线端有几伏的直流电压,断电,用电阻档仔细
检测功放电路的各个元件,发现D1047击穿,B817正常,
一只2N5551的bc阻值为0,拆下来却发现是正常的!细看
这只三极管是当二极管来用的!

拆下功放对管,找了半天,手头没有这种对管,而有三肯的对管:

换上三肯对管,插上U盘试机,正常。

烧功放管的原因,可能是因为没有保护电路,
而且音量调得过大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