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钟表] 电波钟液晶屏变黑,巧用哑银不干胶打印纸替换反光膜解决看不清问题

楼主(2019-10-18):
@君泽数码 家买的时钟,症状:过了一段时间,自己变黑了,并且后面的偏振片有道道,好像裂了一样,得病得有两年了,越来越看不清了,lcd液晶背光膜老化了,看来必须修了。

本来说拆个笔记本液晶显示屏,想杀机取卵把背光膜拆下来,结果失败,没镜面反光膜,是张纯白的膜拆个DELL笔记本液晶显示屏,本来想杀机取卵,结果失败

原因就是厂家用的不干胶质量太差,酸性太强,把反光膜银粉给腐蚀掉了,导致变得透明不反光失效。遇见这种情况赶紧拆了洗洗,原来刚变黑时候还不知道咋回事,后来背后的偏振片都要裂开了的样子,好几条道道。都是酸性胶水惹的祸,越早处理越好,要不偏振片坏了就麻烦了。

根本看不清数字

拆一个角探探(看看),到底是偏振片还是背光膜坏了,

通电一看,可以显示,说明不是偏振片坏了

突然想到这种标签拆了可以反光

固定资产标签也是这种,果断要了一张贴纸回来试试,一试试竟然完全一样

淘宝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,没卖的。不是纯镜面就是没不干胶,果断买了哑银标签贴纸,回来试试

到了

撕开看看,正好

再次拆机

拆拆拆

一大堆螺丝

背面可以看到嘿嘿

拆开就看看电路吧

对光一照,透明了

A4一张用不完

撕开,握傮,呛死了,酸死了,这种味道就像那种不好得透明胶带,酸死了,一撕开就散发浓浓酸气,比胶带酸上100倍。卧底玛雅,晕了晕了

撕掉了

恶心~~又酸又臭,还有一大堆胶

清理吧

用酒精擦擦

最后效果就是这样了

气死了,来点洗手液,香气和酸臭气中和一下

总共洗了不下5次

刚开始几次洗手液都中毒了,放上去就硬了,不是流动的洗手液了,酸碱中和了

遇到水那个胶腐蚀的地方偏振片竟然变白了,看来得缓缓再安装

算了,安装上去散发几天味道再说,透明的表,不错不错

楼主:
国庆放假拿红包买的,等了这么多天才安装,味道跑得差不多了,开始安装

再次洗洗擦干

拿一张比划比划

粘贴

粘贴一条边

刚开始用了个塑料夹子推,事实证明不行,错误,压力不够,出现大量气泡,不要这样粘

费了费了

唉,浪费一张

割断

这次用手指一点一点推(搓)还行

割断

看看效果,还好吧,肯定没原厂的好

安装

安装

通电试试,终于可以看清了~~~

不错不错

还是磨砂效果的呢~~

总共用了3张,第一张气泡多,费了。第二张刚撕开不干胶没放好就粘到屏幕上了,撕开就不好了,费了。第三张才粘好。

效果超级好

效果超级好,赶紧行动吧

网友:
这么多数字,就是没图片。

刷新一下出来图片了。

网友:
那个辉光管不错

网友:
楼主的动手能力可以肯定有,贴纸还是要多练练,这和贴玻璃纸一样,缓缓地前进,用那种塑料刮片刮着走,很好贴。

网友:
貌似电波钟,显示屏好大啊

网友:
这是我买过的最垃圾的二手商品,当你很多人都是出现这个问题,我的也一样。后来拆开看看直接扔了,然后直接将卖家打入黑名单

网友:
lz的贴膜技术还有待加强啊

网友:
辉光管还是弄个罩子吧,感觉碰一下就会碎,毕竟是玻璃的

网友:
我也看到了

网友:
用贴窗户膜,汽车膜的那种塑料刮片或者做蛋糕,糕点类的那种切面团的烘焙刮板 奶油切刀-来贴膜操作更方便,膜也更容易贴匀。

网友:
可以用损坏的液晶显示器的背光膜,效果很好

网友:
这个反光膜,可以用铝箔胶带代替吗?

网友:
辉光管好评!

网友:
看来变黑的不是液晶部分啊!
话说,这钟真不小。。。

网友:
重贴这些平滑的表面,应该加一些水在中间

网友:
这也能修,你太牛逼了

网友:
VFD的不错,我也有一个自己做的,还有氖气钟,lcd的都有!

网友:
这是BPC码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国庆放假拿红包买的,等了这么多天才安装,味道跑得差不多了,开始安装

1、偏振片 其实也可以更换,前提是你有,和能安全的撕下来。
2、清除不干胶,风油精 比酒精,和你用的那个东西更好使。
3、偏振片够大的话,旋转90度,可以做成黑底白字的效果。如果还能再加个背光灯,那效果杠杠滴。。。
4、粘回旋转过的偏振片,我用的是透明的 70x硅胶。被我改了的屏是对讲机的屏幕,已经被我卖掉了,不然可以拍照给你看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