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硒鼓的刮刀和粉盒在哪?

楼主(2019-10-19):
好像图中箭头那里的塑料片就是刮刀??粉盒在1里面?

拆开来看了看,找不到刮刀。  把震出来的粉抹干净,摇了摇,装回去。打印2张后,竖线的问题竟然解决了。。。之前打了几十张都是有竖线的。

网友:
貌似是三星的激光打印机,三星机器 是出名的差,现在被HP收购。

网友:
金属的铁片就是刮刀,两个螺丝固定的,粉盒是2那个塑料盒子

网友:
硒鼓的刮刀在废粉仓那里,就是一条铁条上面粘了块透明的软质塑料片,粘了粉就是黑色的了。

网友:
你说的没错啊。那个软塑料条就是刮刀。我们单位用的三星一体机,鼓粉分离的。墨粉盒换下来直接丢掉。

网友:
那个1下方有块两头安装有螺丝,上面有块硅胶片的铁片就是啊,夏普机子的硅胶片比这个厚实多了,时间长了特别是到了冬天,硅胶片会变硬,刮粉效果会变差

网友:
估计你这机子用的粉很差,粘性比较大,如何你那个是扫描件的话,还有可能激光器有脏污,中间浓一点,两侧比较淡

网友A:
我用的是三星3401,直接换硒鼓,淘宝20左右一个,加粉维护什么的都干腻了!

网友:
有时候是上面粘了卡了类似棉絮的东西就会黑条缺色什么的

网友:
刮刀…这个“刀”不一定就是金属

网友:
哎,还是得用便宜耗材啊,我一直用2612a和388a,没粉了直接换新的,从来不捯饬,太脏了其实一开始也捯饬,但这个粉很呛鼻子之类,反正不差那点事,买国产的,反正便宜,用完就换,不加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是三星3401,直接换硒鼓,淘宝20左右一个,加粉维护什么的都干腻了! ...

不挑硒鼓还可以。。。以后我也直接换硒鼓。    不过看着原装的硒鼓,感觉挺浪费的,很多材料在上面。感觉可以钻个孔来加粉,用橡皮塞堵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