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松下NE-BS1200三合一微波炉维修分析(110v岛国本土产品)

楼主(2019-10-19):
拆机贴:拆解松下NE-BS1200三合一微波炉(110v岛国本土产品)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5556
(出处: 数码之家)

维修贴:

具体表现为三无:无继电器响声,屏幕无显示,无电流
控制板15A保险丝未烧断,板子上确实有一条兼做保险的铜箔烧断了,是给电源供电用的线路,估计是维修站给连了一根导线

一:更换电源模块MIPG4MD

烧断的点在电源部分的整流桥之前,重点检查电源模块电路,用了一块6脚的MIPG4MD,外围电路十分简洁,整流桥没击穿,C25高压滤波电容电压正常、吸收二极管D23、C26、R23正常。

搜到了电源模块的资料:焊下来测量阻值相差很多,基本断定电源模块损坏

淘了两个MIP2G7

更换后低压输出的12v电压正常,有继电器吸合声,两根石英加热管工作,屏幕依旧不亮,手绘的一张走线图派上了用场,拔掉CN4插头继续往下查

二:5v电源电路

这是第一个5v电源模块,带使能(控制)端的5v线性压降电源模块,输出端没有升压二极管和电感。控制脚5脚低电位5v输出、高电位关闭输出,电位受门开关控制,开门5脚高电位、关门5脚逐渐低电位,有延时功能。

此8脚5v电源模块丝印为:9L82   5061,查了很多8脚电源芯片,没找到替代品,临时用一个78L05代替,输出5v电压不受门开关控制

三:储存块24C04

结果是5v电源输出不正常,电压很低。后级有短路的地方,用稳压电源给后级供电,5v电压逐渐加大电流,排查后发现储存块24C04发热,切断该IC供电后5V电压恢复正常,电流为24MA.

屏幕亮了!结果显示的是故障码:H00

还有第二个5v电源的模块:5vF标注的很清楚,是通过CN8接口给控制面板供电的,因为有显示了这个8脚电源模块没做分析,丝印为:D9329A 4503

屏幕亮是亮了,这个H00的故障码应该是很严重的码,估计和储存块24C04有关,也不知道储存块里有没有程序,既然都修到这个地步了,淘原件吧!又等了好几天......
LM2941是我用来代替5v电源模块的,带使能控制脚

YONG

四:M4贴片三极管

等待的期间修复了两个石英加热管常亮的问题:控制继电器的两个贴片二极管CE结击穿短路,贴片原丝印为M4,用8050贴片代替,丝印J3Y的8050明显比原贴片小了一圈。

焊好了24C04

结果是:

最关键的是这个警告!结果是加热管不加热,微波炉不工作。

铭牌上也有这个U50的故障码:大概是炉子里面高温了,凉凉吧.............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做了如下的工作:

PCB跑线图

1-25脚

26-50脚

51-75脚

76-100脚

温度延时电路:8脚芯片丝印为9049,经分析很有可能是类似LM358式的双运放,用于温度上升过快的检测

温度上升过快:猜的没错的话产生U41

继电器控制电路

CN6

CN7

CN8

CN10

步进电机驱动BA12003BF

漏电检测8脚芯片无丝印,同VG54123

重点检查的区域:98、99、100、1脚的外围电路

这是最后没解决的问题!!!

原因分析:
一共两个温度传感器:烤箱内顶部的一个,接单片机的98、99脚。另一个是蒸汽加热器上的,接单片机的100、1脚。两个温度传感器正常,室温220k,100度时3k电阻。
单片机的98、99脚测量时低电位,不是产生高温信号的原因,单片机上的100脚电压为高电位,100脚电压4.79v,1脚电压为4.96v不正常,是产生高温信号的原因。
经确认这个1脚的高电位信号不是由温度传感器造成的,是单片机的内部产生的高电位,而且是受控制的:当显示屏出现高温警告页面时,此脚电压恢复低电位!
排查单片机所有的IO控制脚也没发现异常,最有可能的2脚是温度升高过快信号输入脚,电压也是由高电位很快跌落到低电位,也是正常的,现在的高温警告产生的
原因也不知道是单片机里面的程序造成的,还是单片机里面的硬件造成的.........结果是未修复!

拆机贴:拆解松下NE-BS1200三合一微波炉(110v岛国本土产品)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5556

网友A:
这个温度检测应该是AD转换,电压会变化,我觉得单片机没有坏啊!
楼主是个有耐心的人,修到这一步已经不易!

网友:
好高级,还带彩色液晶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温度检测应该是AD转换,电压会变化,我觉得单片机没有坏啊!
楼主是个有耐心的人,修到这一步已经不易 ...

这个1脚的高电位应该是产生高温警告的原因,但是基本排除了由外围原件造成的,温度传感器也没问题。单片机内部来的这个高电位信号真的没搞明白是哪来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1脚的高电位应该是产生高温警告的原因,但是基本排除了由外围原件造成的,温度传感器也没问题。单片 ...

有没有示波器,看看报警和不报警时这个脚的波形!
一般单片机AD测温,通过电阻分压后送到单片机端口的,按理电平只会随温度变化。难道这个用了新技术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1脚的高电位应该是产生高温警告的原因,但是基本排除了由外围原件造成的,温度传感器也没问题。单片 ...

网上找了个单片机测温电路,和你的差不多。
http://bbs.21ic.com/icview-45672-1-1.html
就是不明白微波炉的为什么多了1脚的电路。
是不是可以考虑把1脚的电阻断开试试!

网友:
会描图的都是大神 能看懂日文的都是爱学习的同学

网友:
我的天呐,太牛掰了。
好吧,修到这里已经是尽力了,温度的话能直接屏蔽掉这个信号吗?

网友:
老费心思了

网友:
光让我手绘图纸就得花费1个月时间……还不保证能绘制正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找了个单片机测温电路,和你的差不多。
http://bbs.21ic.com/icview-45672-1-1.html
就是不明白微波 ...

感谢关注和支持!

我觉得是单片机窜入高压,造成某部分的击穿短路,内部产生的高电位,单片机没挂真是万幸。(高压造成了两个继电器驱动用的贴片三极管损坏、码片24C04的击穿,这个芯片是离高压区最远的芯片,在板子的边缘上,同时也是5v供电)。

网友B:
是不是在存储器中, 里面应该存储了不同温度对应的数据.

网友:
楼主是个有耐心的人,一步一步修过来不易啊!

网友:
这工时费不得了啊

网友C:
98.99两脚对地阻值电压正常么?怎么感觉99有短路的感觉,测量就能说的通了,试试断开ic99脚,把1脚引到r442上

网友:
这电路跑的真是厉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在存储器中, 里面应该存储了不同温度对应的数据.

如果温度数据真是存在储存器里了,也没法读取拷贝过来了,已经击穿短路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1脚的高电位应该是产生高温警告的原因,但是基本排除了由外围原件造成的,温度传感器也没问题。单片 ...
这个真是有专业又有爱好的牛人啊。。。

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供电或者接地不良。。。

这种产品一般都是5V固定电阻上拉。。。

还有一种就是一次性温度保险烧了,这个是一次性在炉内或者微波管上面。。。

24C02有可能里面只是储存烹调步骤,用来断电后恢复工作的。。。如果有温度数据那。。。只能用另一台读出来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98.99两脚对地阻值电压正常么?怎么感觉99有短路的感觉,测量就能说的通了,试试断开ic99脚,把1脚引到r442 ...

98、99脚是第一个温度检测电路的的输入控制脚,外围电路没什么问题,温度传感器(温敏电阻)也是好的,只有温度上升(温敏电阻阻值减小),98、99脚的电压才有变化(升高)。出问题的是另一个温度传感器所对应的100、1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