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无刷控制板怎么接线才能启动

楼主(2019-10-19):
常识的东西大家都不要讨论了,红正黑负,三根相线!

现在就是说这里面还有控制线,那根长蓝线我接过负极没反应,不敢和正极接,一方面看电路布局,另一方面因为和正极间有电压

那个小黑红也短接过没有用

控制板是新的,有好几个这样的,不可能是控制板坏

6根细线应该不是接霍尔的

网友A:
我的看法:红粗线电源正极,黑粗线接电源负极,三根蓝、黄、绿接电机,一排线接霍尔,可以不接,另外两根接电位器控制速度(这个不敢确定)。注意电压要从低到高的试最好不超过电容标称耐压值的二分之一。

仅供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看法:红粗线电源正极,黑粗线接电源负极,三根蓝、黄、绿接电机,一排线接霍尔,可以不接,另外两根接 ...

哈哈,老兄,这么简单我会发帖出来吗?那个是6根线,应该不是接霍尔的
现在是通电电机不转,那个细长的蓝线你看是什么接法?按常理套路出牌它不转,这个是新的不存在控制板坏的问题

网友B:
型号发出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型号发出来吗

没有型号,出口国外园林电动工具上的

网友C:
搜 某宝 通用电动扳手 无刷电机驱动板 25块钱左右的,页面有详细介绍接线方法。

参考一下,抛砖引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搜 某宝 通用电动扳手 无刷电机驱动板 25块钱左右的,页面有详细介绍接线方法。

参考一下,抛砖引玉。 ...

麻烦看清楚这个控制板的引线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麻烦看清楚这个控制板的引线

也许 某宝 那个就是控制板,看一下吧。我看有几分相似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也许 某宝 那个就是控制板,看一下吧。我看有几分相似的。

老兄,我各种资料研究过快一个星期了!

网友D:
我也不懂这些,那根带接插件的小黑线和粗黑线是 不是通的?如果是通的,它和旁边的那根带接插件的小红线的电压是多少?纯属瞎猜,这一组我估计是照明用的,那根长长的蓝色线应该是电池温度检测,也可能是与电池的通信线,那一组6线的排线应该是带开关的霍尔件。但不排除那个霍尔件上带电量档位之类的指示灯,也就是说这6跟线的另一个原件上也可能集成了单片机,与控制器进行通信,带显示及调速功能。。。粗的红黑线肯定是电池,另外三根粗的绿蓝黄线,是电机没错,以上纯属个人猜测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不懂这些,那根带接插件的小黑线和粗黑线是 不是通的?如果是通的,它和旁边的那根带接插件的小红线的 ...

你猜的很有道理,但是现在要解决的是怎么接线才可以让电机转

网友E:
没研究过这么高级的,倒是之前助力车无刷电机控制器拆过里面有单片机通讯才能启动,既然这个板子有好几片,不如把胶水抠开看看板子里面啥样,比一头雾水猜来得快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猜的很有道理,但是现在要解决的是怎么接线才可以让电机转

就像楼上说的,把胶去掉看看,可以跑线路来进行具体分析,这破坛高手很多。应该不难,注意,一定要上高清的细节图片及整板的图片。包括正反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猜的很有道理,但是现在要解决的是怎么接线才可以让电机转

万能的马宝应该有卖的。你可以尝试搜索,电路板除胶溶剂。。。。问一下店铺老板就知道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没研究过这么高级的,倒是之前助力车无刷电机控制器拆过里面有单片机通讯才能启动,既然这个板子有好几片, ...

搜了一下淘宝,果然有类似的板子,买一个通用无刷扳手开关接到那个排线上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搜了一下淘宝,果然有类似的板子,买一个通用无刷扳手开关接到那个排线上就行了。 ...

你发那个图对不对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你发那个图对不对

调速的原理差不多,建议接上电机和电池,量一下排线的电压,试着接电位器调速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调速的原理差不多,建议接上电机和电池,量一下排线的电压,试着接电位器调速看看 ...

兄弟,排线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兄弟,排线没有电压

按照图,应该有两根是接上电开关的,另外还有两根带端子的线不知道是不是照明,照道理接上电池和电机,至少剩下的某一根线对地是有电压才对。

网友(2021-04-10):
抛砖引玉  目测无感无刷控制器   参考下  粗红+ 粗黑-  蓝色预计NTC线  可以接个10K电阻或者热敏电阻对地试试    细红LED+  细黑LED-  (6线定义红色是+5V的话,估计黑色是-极, 可以参考白+黑=正转或者反转   黑+绿=正转或者反转    绿色参考调速     慎重测试    一切后果自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