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大号打火机嫁接t12头

楼主(2019-10-19):
看到坛子里zvs焊接t12头,心里长草了,zvs零件倒是有 做出来没有大功率电源 买明纬还要花小钱钱, 偶尔在做金首饰买卖的朋友那里顺到个大号打火机  化金用的 这玩意金子都能化掉  别说区区磷铜那700 800度了 于是就开搞  ,开始直接套上 焊接  效果不太好,907改的手柄居然套不上 这就尴尬了  还有的有好大的缝隙磷铜流不进去  ,老老实实的  嫁接吧,嫁接还不错   上图

网友:
这手艺,堪比火补高铁轮胎哈

网友A:
手艺不错,要是用铜焊就更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艺不错,要是用铜焊就更好了

磷铜 就是铜焊     不用加助焊剂   含银铜焊条或者黄铜焊条需要助焊剂

网友:
我直接嫁接头上一点的,
用了硼酸助焊

网友:
这,种焊枪温度够吗?也想买一个。。

网友:
25一套  一个喷头一罐气  很方便

网友B:
原先就想买的,但是看网上评论都说焊接不行,,都用来烧猪毛,所以想如果焊小铜管不行,买得就没用。。一直没买。。

网友C:
我用防火打火机试,基本焊不起,用氧焊几秒钟就搞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先就想买的,但是看网上评论都说焊接不行,,都用来烧猪毛,所以想如果焊小铜管不行,买得就没用。。一直 ...

我这个是做首饰化金子用的,温度稍高一点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用防火打火机试,基本焊不起,用氧焊几秒钟就搞定。

没有氧气焊,拿这个凑合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先就想买的,但是看网上评论都说焊接不行,,都用来烧猪毛,所以想如果焊小铜管不行,买得就没用。。一直 ...

那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是做首饰化金子用的,温度稍高一点吧。

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?

楼主:
我也不知道这啥牌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?

楼下有图我也不认识这牌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楼下有图我也不认识这牌子

谢谢。。。我到马云家去搜索下看。。。。

网友(2020-10-07):
嫁接的话好嫁接吗?真的想好好学一学,不知道需要什么都

网友:
1号电池芯加12伏电瓶很好焊接这个,我在用。

网友:
T12的头好薄的,我都是把936的头开牙套上去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