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福禄克15B万用表拆解维修求助

楼主(2019-10-19):
公司的福禄克15b万用表因电池漏液坏了。没事拆开来看看感觉电路板腐蚀不是那么严重。清洗了一下。
还是不行,量测保险丝发现500ma的保险丝烧了。短接发现能开机。
但是档位不对。拆了N次拨盘还是拆不下来。
求助一下,拨盘怎么拆解。我该怎样找准基准。才能档位正常。

还有其他功能,按键直接削掉,够狠的。

网友:
拆牛屎,换硬封!

网友:
检查过孔有没有断的

网友:
看CR7好像不全了,什么情况

网友A:
听说这破表保险管都要30,好j8黑

网友:
帮你搞个主板  找我

网友B:
保险丝应该是电流档用的,断不断应该都能开机,所以和保险没关系。
3楼说得对,检查一下过孔有没有断的。
这玩意保险丝是要好好几十一个,正常价。用国产的代换也问题不大。

网友C:
我有个仿17b的表牛屎换芯后测量误差大,吃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听说这破表保险管都要30,好j8黑

以前好像是普斯曼的,好比保险丝中的宝马,自然比较贵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保险丝应该是电流档用的,断不断应该都能开机,所以和保险没关系。
3楼说得对,检查一下过孔有没有断的。
...

下面那个保险丝,不是电流档的,短接之后才能测电压,电阻

网友D:
不建议盲目短接保险强行开机,按楼上的建议查过孔,查一下有没有元件变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建议盲目短接保险强行开机,按楼上的建议查过孔,查一下有没有元件变质的。 ...

不接保险丝能开机,只是不能测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个仿17b的表牛屎换芯后测量误差大,吃灰了

要去校准表

网友:
不错的,挻好用

网友:
知道  但是找不到校准方法

网友(2020-08-09):
谢谢  看来不用买了

网友E:
看到牛屎就失望透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到牛屎就失望透顶了

还好,换上500mah的保险丝所有功能都能用,精度嘛,我要求不高

网友:
牛屎芯片好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