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拆个千兆光纤收发器(HTCview HER-1111/S)

楼主(2019-10-19):
刚刚入手 拆了看看跟百兆的有什么差别

光纤收发器参数

拆开后的样子  板子变成完整的了 不过空位很多啊

换个角度在看看  收发器真心感觉里面没有差别

背面依旧很简洁

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

网友:
这个看起来很一般啊,能稳定嘛

网友A:
这东西是干嘛用的,我捡了一块板子

网友B:
拆开后的样子  板子变成完整的了 不过空位很多啊
你这是单纤单模,空位是和双纤共用的模板。节约成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东西是干嘛用的,我捡了一块板子

光纤传输  弥补网线距离短的毙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拆开后的样子  板子变成完整的了 不过空位很多啊
你这是单纤单模,空位是和双纤双模共用的模板。节约成本。 ...

原来如此 上次拆的板子只有一半大  两个光纤收发器板子 正好能拼成一个

网友:
这个用的是什么型号芯片

网友:
看来能变成双收双发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确实没有什么差别,只是多个0而已,0就是什么也没有的意思。。。。

网友:
开始架光网了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拆开后的样子  板子变成完整的了 不过空位很多啊
你这是单纤单模,空位是和双纤双模共用的模板。节约成本。 ...

只听过单模单纤,单模双纤,多模双纤!

网友:
华天成  做对讲的厂子,贴牌的收发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听过单模单纤,单模双纤,多模双纤!

是我弄错了

网友:
用这收发器,这网是连的有多么远哪!!!!
公司、企业级用用~
一般家里是很用不上的么~!!!!

网友:
原来一直以为单纤的收发器两端都是一样的,后来才发现是不一样的,需成对使用。

网友:
买一对一样的怎么用啊

网友D:
淘宝上有半成品 可根据自己需要焊接光膜或SFP笼子 我买过好几对 几十块钱一个 这个高通方案很稳定

网友(2020-01-27):
引用 网友D:
淘宝上有半成品 可根据自己需要焊接光膜或SFP笼子 我买过好几对 几十块钱一个 这个高通方案很稳定  ...

你好,方便把链接发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