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一个自己做的睿登DP30V5A数控电源改装版,实现便捷操作

楼主(2019-10-19):
先来个操作演示,电压或电流设置直接按VSET和ISET就可以了,光标会跳到保存的设置位置,旋转编码器就是调整数值,这样相比原装的操作方式便捷了太多,
正面

输入接口采用航空插头

输出采用接线端子

正面特写

开机图

拆掉4个螺丝就可以打开上盖

内部如图

这块板是自己设计的

用了个固态

电源板也做了一些改动,原来的电容质量太差,直接换成日本化工的电容

输入电容换成日本化工KZE系列50V470UF,高频低阻,体积刚好

输出电容换成日本化工KY系列,50V220UF,也是高频低阻,本来准备换成固态,但手上没有这么高电压的,日本化工的电容也完全足够,所以也就算了

改装的接线

网友:
裸装的真漂亮

网友A:
那个六角镙丝是用铬铁焊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六角镙丝是用铬铁焊的?

是焊接的的,本来四边的外壳是准备用黑色亚克力自己弯折的,但圆角是在不好弯折,怎么都折不漂亮,所以就这样了,要是折的好的话,那就真的是很漂亮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焊接的的,本来四边的外壳是准备用黑色亚克力自己弯折的,但圆角是在不好弯折,怎么都折不漂亮,所以就 ...

焊接也是很好的主意,自己DIY外壳是最困难的!

网友:
高手真是太多了、、、

网友:
光耦隔离不错

网友B:
创意结构真不错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创意结构真不错!

只能这样设计了,当初想在四周围上亚克力,但不好弯折亚克力

网友:
结构稳固啊

网友B:
上面那个小板是 arduino 么?用来做什么用途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面那个小板是 arduino 么?用来做什么用途?

连上位机的?

网友C:
牛B,我的同款21V充电池接反不会修扔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面那个小板是 arduino 么?用来做什么用途?

是arduino,用来实现电压电流通过编码器设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牛B,我的同款21V充电池接反不会修扔了

我之前买的其他的电源模块,50一个,买一个烧一个。连买了三个,哎,全烧了,睿登的至少不会突然暴毙,所以花时间改了一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只能这样设计了,当初想在四周围上亚克力,但不好弯折亚克力

固定一端,热风枪边加热边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固定一端,热风枪边加热边弯

要把四个角弯折成一样太难了,试过很多次都不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arduino,用来实现电压电流通过编码器设置的

这个似乎是别的芯片替代 arduino nano 的?

常规的nano两面都有原件,这个板子原件都在一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似乎是别的芯片替代 arduino nano 的?

常规的nano两面都有原件,这个板子原件都在一面 ...

是的,这个芯片是国产的LGT8G328P芯片,兼容arduino,而且速度更快,貌似是32m的时钟,模拟量也是12位的,之前是准备加一个OLED,再读取数控板上的电压电流信号,把所以数据都显示在OLED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