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健康] 没想到渣渣自行车的前叉减震居然是真的

楼主(2019-10-19):
渣渣自行车在买的时候就认定前叉减震是假的,商家介绍也没说是真的

上周骑车急刹突然发现车头有下沉

仔细看还真是有擦痕

推挤看看
自由状态

压缩状态
看前刹套管明显弯曲了

扣掉内管堵头,看看里面
内管貌似焊接的

最底处貌似是个螺帽

回家测了一下深度,估计有40cm

底部是焊接的

中间像是根螺栓

据此推测是弹簧减震
内部结构、原理如下图

骑了这么久才发现,难道之前减震卡死了?或者偶的体重增加了呀?!

网友A:
还不如是假的呢,假的不会坏

网友B:
两个叉肩上看看有没有锁?大部分避震前叉是可以锁死的,锁死了在平整的路面可以省力

网友C:
没啥疑问,lz上秤吧

网友D:
这种效果不好,很多电动车上也这种,久了就像没效果一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效果不好,很多电动车上也这种,久了就像没效果一样!

经常黄油润滑到要好很多,机油都不行,垃圾减震做工粗糙不光滑,摩擦力大阻力大,加黄油比机油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不如是假的呢,假的不会坏

该不是已经挂了吧

网友:
谢谢分享,原理图好评

网友:
这种也没必要造假吧,好的一副几千块钱才有人去造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个叉肩上看看有没有锁?大部分避震前叉是可以锁死的,锁死了在平整的路面可以省力 ...

叉肩上没锁,只有橡胶堵头

网友:
我去年换软尾架子和双肩前叉共9百多元,前叉也是普通弹簧没任何阻尼装置,只是车架后减振器转点较多,半年后遇到水坑,结果轮胎漏气和锁死漏油,然后减振器有点异响,先调紧一点弹簧凑合骑。

网友:
我们城市最近投了200部 哈啰电动助力车,实心胎+没有避震,震得手都麻

网友:
楼主上个假的看看啥样

网友E:
我以为楼主说的真减震器是液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以为楼主说的真减震器是液压的

我也这么认为的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还不算太渣哈

网友:
元首屁股应该肉肉很多,已经是最好的减震装置了,所以感觉不出来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弹簧前叉的成本并不高吧,淘宝上100元的多得很。液压减震的倒是好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啥疑问,lz上秤吧

呜呜呜,难道前段时间过节吃多了

网友:
我好多台电动车都是前叉没反应或者效果很小,自从某一天无意中放了点润滑油在旁边才发现居然伸缩幅度那么大。然后我给全部电动车都加了油,才发现是内筒和外桶太干摩擦死了 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