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修两个显示器,优派,LG,维修简单,故障不容易找。

楼主(2019-10-19):
第一个LG,通电不显示。。监测电源没电压。。
用台钳夹开。。完美开壳后被电容电了。整半只手都麻痹了。
初步确定不起震。。。然后检测来检测去,后补焊PWM芯片旁边小电容修理好。。

第二个。。优派VA1912
故障现象,开机亮橙灯。。按开关没反应,不受控,故障定位驱动板。。
拆开,发现电容鼓包,把电容换了。。接后开机,发现故障依旧。。

查来查去,最后补焊1117旁边的ZCP三极管修复。。

开机半小时后故障依旧。。

最后用风枪补焊1117旁边的ZCP三极管,开机一晚上正常。。

至此两个修理好了。。

网友A:
怎么想到要补焊那个元件的?

网友:
怎么找到需要补焊的元件的?

网友:
能找到补焊元件的才是真功夫~

网友:
高手就是这样,轻车熟路地开壳了一个电源;云淡风轻地修好了两台显示器;三言两语地就发完了一个帖子。深藏功与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想到要补焊那个元件的?

凭经验真可以走很多弯路,谁热焊谁,反正板子上爱发热爱虚焊的就那么几个玩意,先干了再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凭经验真可以走很多弯路,谁热焊谁,反正板子上爱发热爱虚焊的就那么几个玩意,先干了再说 ...

经验是宝贵的。以前在朋友店帮修21寸三洋大屁股电视,没有元件明显损坏、但没电压输出的,只要一换电源管前那个945三极管立即就好了。

网友:
更换了比较好

网友:
LG的电源有问题,我和楼主同样的显示器,不定时花屏闪屏,测电源输出正常,网上买拆机信号板更换,用了半年又出现同样的故障。

因为电源是超声波焊接的,电压正常也就没打开过。最后想着不可能换的板子短时间又出同样的问题,于是敲开电源,发现输出电容怀孕,更换电容后正常了,上原机替换下来的信号板,也正常。到现在又用了两年了,也没再出问题。

最后问题其实出在电源上,高温加上电容体质不行,时间长了就出奇怪的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