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拆一个凯迪KK-9超外差式收音机

楼主(2019-10-19):
2019年4月在淘宝买的,现在已经坏了。拆开看看。

楼主:
问问各位行家,有修的价值吗?

楼主:
这种机器还有一个毛病,不能使用碱性电池,电池盒偏小,不知道如何设计的。

网友:
dsp的了。这个还可以啊,用碱性电池没问题吧?不然肯定哪里出毛病了。主芯片发热。说明芯片挂了。这个芯片不该发热的。  把芯片拍清楚一些。。

网友:
你这个收音机不是超外差的,只是用了个老超外差收音机的外壳。

网友:
这收音机我还有两个呢,已经不怎么用了。

网友:
这货当年我卖不少,都是15元左右卖

网友(2020-07-11):
完全不值得修理,闲鱼卖出去吧

网友:
和这差不多,垃圾堆捡的,清理了一下,还能听,没天线,世买不到天线了。
知道啥牌子吗?KChibo,没查出来。

网友(2024-12-29):
这种应该是dsp机不是超外差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