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重装系统win10,显示和声音不正常?(搞定了)

楼主(2019-10-19):
我的机子是联想s20服务器的主板,x58芯片组。
之前用win10教育版的好好的,前两天忽然觉得机械盘速度慢,就搞了个raid0,然后重装系统,装的是win10专业版。

结果装完后出现两个之前没有的问题,网上查了很久,没用,搞得我快晕了……只能来坛里求助~~~

新系统的驱动都是按之前win10教育版装的,没有感叹号什么的……

问题1:装完后显示不正常。比如你开网页浏览器,刚开时显示正常,两三秒后显示内容忽然错位,就像影像残留;又或者忽然变空白,要转动鼠标滚轮才重新出现网页内容……开系统的资源管理器也有这问题

问题2:玩游戏,有背景音乐,没有音效和说话声音。放音乐、视频正常。

请问怎么解决呢,谢谢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分割线,以下内容为解决后添加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首先更正下,开始装的是家庭版,不是教育版,记错了。
然后我用的是安装版镜像,刻U盘安装,包含win10家庭版、教育版、专业版,同时有32位和64位的iso,4G多吧。

1、显示问题
换个n个驱动,能减轻症状但还是有问题,没脾气装回家庭版,驱动一样的,现在问题没了,真是莫名其妙。

2、声音问题
因为之前放音乐、看视频都没发现问题(或者说没注意),也是换了不少驱动,连显卡带的声卡都禁了,折腾很久。
最后发现是一个喇叭不响了……换个音箱测试,ok,果然是音箱问题。

网友:
去官网找官方显卡声卡驱动呗

网友A:
重新安装驱动就好,最好安装原版系统,自己微精简优化的也可以,找个完全版的万能驱动试试,我自己常用的万能驱动高达15G以上

网上精简版系统很容易出现各种不可预测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安装驱动就好,最好安装原版系统,自己微精简优化的也可以,找个完全版的万能驱动试试,我自己常用的万 ...

用的是msdn下载的系统镜像

网友:
升级 就自动下载 硬件驱动了
你什么显卡 主要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B:
明显驱动问题,能用教育版,专业版肯定也可以,长期服务版可能有问题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明显驱动问题,能用教育版,专业版肯定也可以,长期服务版可能有问题~

搞了两天没解决,真是莫名其妙的问题(之前用的也是家庭版,我记成教育版了),又装回家庭版,问题解决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