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利用家里的废旧物件DIY一个宠物链子。

楼主(2019-10-19):
家里养的中华田园喵,自从上次生病好了以后 时不时的往床上拉尿  可能生病期间太宠它了吧。寻思着怎么别别它的小脾气。弄个绳子拴住 几下就被咬断了。想买个链子 又不是一直拴着 临时用用不值当。还是自己D个链子吧。
主材料:装修用剩下的旧电线

step1:尖嘴钳折弯

step2:斜口钳剪断

step3:剪刀剥线备焊

如此加工了不少了

step4:把处理好的圈圈一个个穿起来

step5:焊接

截了差不多60个 焊好后测量2米半的样子 够了。

再用螺丝 D个万向节吧(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叫啥)猫好动 省的绕链子。
注意:螺母比螺栓大一号。

比划一下

最后用了铜质圈圈代替螺母。铁质的焊接后抗拉强度不大行。

至此:床上再也没有猫尿骚味困扰,垃圾桶表示压力也小很多
谢谢欣赏。

网友A:
猫就不用链着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猫就不用链着养了

肯定不能一直拴着养 只是别别它的习惯。

网友:
用绳不好吗。

网友:
稍微大点的狗一下就断了

网友B:
上猫图,看看长咋模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猫图,看看长咋模样

中华田园喵

网友C:
你要把这猫给累死么。。

网友:
巧夺天工,奇思妙想。

网友D:
力气大一点的猫,一下子就变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要把这猫给累死么。。

你要是多闻闻它的尿骚味 你就不会这样说了^_^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力气大一点的猫,一下子就变形了

还好 用了一个礼拜 未见异常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要是多闻闻它的尿骚味 你就不会这样说了^_^

不讲卫生的猫,不是好猫呀,我家之前养过的好爱干净的!

网友:
普通的绳子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讲卫生的猫,不是好猫呀,我家之前养过的好爱干净的!

它估计生病好了以后 性格变化导致的。以前从来都是猫砂盆里尿。

网友B:
我网名是老虎,猫是我老师啊,它啥时候教我上树啊,呵呵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网名是老虎,猫是我老师啊,它啥时候教我上树啊,呵呵!

您可别逗它了 呵呵

网友:
竟然改名叫中华田园喵了

网友:
哈哈,小猫比较丑

网友:
喵喵很伤心,你太一残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