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650充电到4v和4.2v容量相差多少????????????

楼主(2019-10-19):
18650充电到4v和4.2v容量相差多少????????????
大约相差有10%吗?
比如2000毫安的电池,充到4.2v应该是接近2000毫安。充电到4v大约是多少毫安?

网友:
好像也就是10%的容量

网友:
00%----4.20V100%----4.20V

90%-----4.06V90%-----3.97V

80%-----3.98V80%-----3.87V

70%-----3.92V70%-----3.79V▲

60%-----3.87V60%-----3.73V

50%-----3.82V50%-----3.68V

40%-----3.79V▲40%-----3.65V

30%-----3.77V30%-----3.62V

20%-----3.74V20%-----3.58V

10%-----3.68V10%-----3.51V

5%------3.45V5%------3.42V

0%------3.00V0%------3.00V

网友:
平时没太注意,旧的到4V大约是1200毫安的样子,就是内阻有点大了53mr(老电池充满才1840毫安),你的这种新电池内阻小点儿情况会好很多
手头新电池没关注过容量只简单测了 下内阻就放一边了

网友A:
电压与电量关系:
电压:4.16-4.22V涓流补充:100%
电压:4.15v 剩余容量:99%
电压:4.14v 剩余容量:97%
电压:4.12v 剩余容量:95%
电压:4.10v 剩余容量:92%
电压:4.08v 剩余容量:90%
电压:4.05v 剩余容量:87%
电压:4.03v 剩余容量:85%
电压:3.97v 剩余容量:80%
电压:3.93v 剩余容量:75%
电压:3.90v剩余容量:70%
电压:3.87v 剩余容量:65%
电压:3.84v 剩余容量:60%
电压:3.81v 剩余容量:55%
电压:3.79v 剩余容量:50%
电压:3.77v 剩余容量:45%
电压:3.76v 剩余容量:42%
电压:3.76V (持久电压点)
电压:3.76v 剩余容量:40%
电压:3.74v剩余容量:35%
电压:3.73v 剩余容量:30%
电压:3.72v剩余容量:25%
电压:3.71v剩余容量:20%
电压:3.71V(持久电压点)
电压:3.69v剩余容量:15%
电压:3.66v剩余容量:12%
电压:3.65v剩余容量:10%
电压:3.64v 剩余容量:8%
电压:3.63v剩余容量:5%
电压:3.61v 剩余容量:3%
电压:3.59v剩余容量:1%
电压:3.58v 剩余容量:关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与电量关系:
电压:4.16-4.22V涓流补充:100%
电压:4.15v 剩余容量:99%

只有80%啊?这0.2v竟然包含了20%的容量!!!

网友:
可以忽略不计

楼主:
5楼的大神的数据说明少20%的容量,这个如何解释呢?

网友:
那么,4.35v电池充到4.2v,有多少电量?4.4v的充到4.2v呢?

网友:
有的还能过充一点,那岂不是到了105%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5楼的大神的数据说明少20%的容量,这个如何解释呢?

他是给你参考的,你还真斤斤计较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他是给你参考的,你还真斤斤计较啊。

是啊。我有空试试,充到4.0放置一晚上再放电测试。再冲到4.2v放置一晚上再放电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压与电量关系:
电压:4.16-4.22V涓流补充:100%
电压:4.15v 剩余容量:99%

锂电池放电截至不一般2.5左右吗,怎么3.5就保护了

网友:
感觉不准,光靠电压来判断。跟电池的特性和放电行为有非常大的关系。最准的应该是对放出电量积分,再参比最大存电量判断。
还有,锂电池充到4.2V是没问题的,充到4V也未必延长多少寿命。

网友:
论坛里面不是经常看到充放电曲线图吗?那个可能准确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