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瓶车电瓶如果老化了的话充电电流是不是也会降低的?

楼主(2019-10-19):
12Ah的电瓶,没电以后测了下充电电流只有1.5A,按理应该是2A左右的吧?这电瓶是老化比较严重了,是不是电瓶老化以后充电电流也会降低呢?还是充电器本身的问题?

网友A:
电瓶老化内阻增加及液面降低后充电电流都会减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瓶老化内阻增加及液面降低后充电电流都会减小的。

看来还是加水试试看先吧,不行就换锂电池算了

网友B:
很快就充满了,说明已经没有容量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快就充满了,说明已经没有容量了!

快慢没仔细看,就是电流感觉小了点

网友C:
用表测试一下电池容量就知道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表测试一下电池容量就知道啦

还没表呢,买了表就可以搞锂电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快慢没仔细看,就是电流感觉小了点

其实你根据充电电流和时间也可以估算出来实际容量的

网友:
12A的1.5电流也差不多 电池后期缺水后当电池充满 其余的都变成热量了 最后就是变鼓包